看别人用L298驱动电机,但是我用protues仿真了一下,怎么电机不动呢?

楼主(2010-02-24):
在论坛离看别人用L298驱动电机,但是我用protues仿真了一下,怎么电机不动呢?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下面是我的调试图:

tiao(敏感词0373)u (原文件名:未命名.PNG)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2-26,03:35:27 加入。
你的原标题:“高手请进!!!急急急急急急!!!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补充一下,原理图为:

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1.PNG)
请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
你看资料第4脚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9脚为逻辑供电端,一般是5v,4脚为功率供电端,取决于你的电机,通常要高些比较好,5v太低了,

楼主:
资料上的第四脚是+Vs,我把第4脚改为+24V还是不转啊,请高手继续指点啊,急着用啊

网友:
你按键改一下方式试试!用上拉!
使能端用开关!

网友:
不要让输入脚悬空。

网友:
你试一下这个文件,和你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觉的5楼和6楼的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是了一下,还是不行啊,带年纪还是不转,是不是我选的电机有问题啊,是MOTOR-DC的电机,请继续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文件,和你的有什么不同!!!

呵呵,我打开了,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图啊,请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按键改一下方式试试!用上拉!
使能端用开关!

有道理!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要让输入脚悬空。

请问悬空和不悬空的区别?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
和输入是否悬空没关系!实际使用中最好不悬空,但仿真没问题!!

网友:
U1的频率你自己确定,pulse类型,占空比大于50% 正转,小于50%反转!!!

网友:
吧VS接到24V上去试试。。我的小车接的7V电机。VS就接的是7V

楼主:
不知道我的这个电路能不能用在直流推杆电机上,我看资料上是步进电机,大家继续帮忙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的电机已经转了,加了上拉,此电路能用直流推杆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对这电路应该很了解把,这个电路能用在直流推杆电机吗?电流、电压、功率都符合要求

网友:
【17楼】 liuzhiy88

积分:23
派别:
来自:上海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的电机已经转了,加了上拉,此电路能用直流推杆电机吗

我也不清楚!没有接触过直流推杆电机!
其实你的问题就是holycat 仙猫所说的问题!你可以想想原因!

【6楼】 holycat 仙猫
积分:2170
派别:
来自:
不要让输入脚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B:
【17楼】 liuzhiy88
积分:23
派别:
来自:上海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的电机已经转了,加了上拉,此电路能用直流推杆电机吗
我也不清楚!没有接触过直流推杆电机!
其实你的问题就是holycat 仙猫所说的问题!你可以想想原因!
【6楼】 holycat 仙猫
积分:2170
派别:
来自:
不要让输入脚悬空。
呵呵呵。谢谢,我自己画板调试吧,

网友(2010-06-07):
liuwis,你现在在哪啊?

网友(2010-07-23):
l298、293  2组IN都必须是反向的,所以不能悬空,经常设计的时候在这里IN0 IN1还用个74h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