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我终于找到了RS485时,高波特率,大数据量时通讯不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2-24):
现象:
    我的程序 定时中断=12ms,中断服务程序大约执行时间=0.5ms
    我用MODSCAN32软件读取保持寄存器,寄存器数量=125,即:
        上位机发送8字节的请求命令,从机返回254字节的应答命令,发送通讯间隔=100ms.

   A.RS232测试结果
    (1).波特率在9600,19200,38400时,通讯质量非常好,成功率100%. 但是当波特率=57600,115200时,通讯质量说得过去,只达到99.1%左右.
     (2).当屏蔽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代码,则当波特率=57600,115200时,通讯质量也非常好,成功率100%
   B.RS485测试结果
    (1).波特率在9600,19200时,通讯质量非常好,成功率100%. 但是当波特率=38400,57600,115200时,通讯质量非常差,只达到2%左右.

  【1】.虽然中断嵌套能够解决通讯问题,我不想使用中断嵌套.
    因为通讯只是次要工作,而定时中断中的代码是非常重要的代码,我不希望其它中断打断它.
  【2】.数据接收:采用中断+缓存的方法
  【3】.数据发送:采用"空中断"+"完成中断"方式
        由于硬件上可能焊接485芯片,因此数据发送:采用"空中断"+"完成中断"方式.
        即为确保最后一个字节到达上位机,最后一个字节采用发送完成中断发送.

   由于数据发送时,采用了"空中断"+"发送完成中断",根据马潮老师所说的,达到了最佳的流水性性能,即:不停的装载数据发送.
但是却又增加了系统的负荷.导致频繁的产生"数据空中断".

   解决方法1:
        仅仅使用"发送完成中断"发送数据,通讯质量有所好转,在波特率=115200时,通讯成功率至少达到90%
   解决方法2:
        使用"查询方式"发送数据,在波特率=115200时,通讯成功率达到100%

  结论:
        当定时中断中的代码执行时间稍微长时,应该禁止使用"空中断"+"完成中断"方式发送数据,
        最好仅仅使用"完成中断"发送数据.
        只有当仅仅使用"完成中断"发送数据时,通讯质量不好(没有达到100%)时,才在主程序中使用"查询方式"发送数据.

网友:
恭喜哈,看来你领悟到了很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举一反三:
AD里面如果使用autorun模式来连续采样,开启中断的情况下,系统资源可能消耗很大;
使用SPI通讯,如果通讯速率较高,并且开启了中断,则系统资源消耗较大。

对付以上情况,可以参考楼主地分析,使用类似的方法解决。

网友:
软件处理很重要

网友:
我一般都用 空中断 + 缓存方式 发送

网友:
收藏,485 确实有很多地方要用到

网友:
不理解你说的,你的解决方法似乎只是在两个发送字节之间加入了一定的延时。我想可能还是你的通信线路上无法达到最高的通信速度,与软件无关。

网友:
楼主测试过距离有没关系呢?

网友(2010-06-10):
主程序查询,二字节间的时间可能延长!, 你讲的“通讯成功率”是指PC发送的数据你不回,还是你回的数据PC收的不正确。。

网友:
记号 谢谢指点

网友(2010-08-11):
17 楼问的好

网友(2010-10-06):
我想说~~~~除非很特殊的场合  要不~~~~  没见过这么高的波特

波特率 常用到的就 9600 / 1000米   2400/1800米   当然对通信物理线路,和接地处理也有要求才能达到好的通信质量。

网友:
我把串口波特率升到了187.5K,跑好三百米,PROFIBUS,运行正常,一般掌握好收发切换时间,任意支持的速度都可以100%的

网友:
中断没问题的,大框架要设计好,别的中断中时延不要超过8us就行了.
当然你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不要老盯着中断不放,很多时候查询反而是最有效率的.
我用的方法是使用更快的单片机.
没有万能的方法,变通才是硬道理.

网友(2010-11-30):
由于数据发送时,采用了"空中断"+"发送完成中断",
这句话怎么理解的啊。我不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记 485啊!

网友(2011-02-13):
和高速网卡驱动程序一个道理,频繁的中断反而降低系统效率,特别是大型操作系统。所以,高速网卡的驱动多用查询的方式接收数据包。

网友(2011-04-18):
这个要好好领悟

网友:
查询方式的话,即使波特率很高,通信效率就低了啊

网友:
标记  回去看  现在下班了!!!

网友(2011-07-15):
不懂空中断是什么意思,还望楼主指教。

网友:
485搞这么高.用在现场一段时间试下.

网友:
1382400波特率,100-200米,经常用,无压力

网友:
可以换成can,or ethernet

网友(2011-08-17):
我觉得楼主的分析不是真正问题原因所在!

网友:
空中断+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
485误码问题,很多不是在软件上解决的!
即时采用57600波特率,采用查询方式发送!

网友:
RS485一般是一次性把数数发完比较好,在进入了装载数据期间就不要中断了,一定要等到装载完成以后,也就是要发完以后才可以中断
还有个小问题,我让楼主测试回来后告诉我

网友(2011-10-09):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3-28):
恩,通讯时候需要了解学习的地方。

网友:
没有万能的方法,变通才是硬道理!

网友:
发送完中断时切换收发状态基本误码率在十万分之一

网友:
为了高波特率而降低了位元组的传送速率,那高波特率有什么好处?

网友:
看看波特率精确性情况,总线电阻匹配

网友A(2012-05-16):
我在调试是波特率为9600及以下通信率很低,但是在14400以上时通信率为100%,不知道为啥?也是利用马老师的程序。

网友:
有人鉴定了 有用吗?

网友:
先标记下,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2012-08-14):
请教楼主您一个问题,,我正在传输数据64kpbs 通讯数据很大,能否给点建议呢!!我需要使用485通讯!!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A:
我在调试是波特率为9600及以下通信率很低,但是在14400以上时通信率为100%,不知道为啥?也是利用马老师的 ...

能给解释下什么叫通信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