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ways @ ( * )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24):
rt

网友:
所有的端口吧

网友:
将所有的敏感信号自动加入敏感信号列表

楼主:
就是说其他always触发,always @ (*) 也并行执行吗?

网友:
Verilog 2001里的新特性。在alwyas块中做组合逻辑的时候,如何不是很清楚哪些是敏感量,用always @ (*)或always @ *都是可以的。

回复 网友A:
always块内的语句在Verilog RTL级代码(可综合)中是并行的,在Verilog 行为级代码(Testbench)中是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