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大吉,寻求多串口解决方案,能人高人请进!,

楼主(2010-02-24):
有个设备是串口输出的,19200的速度,不过不是连续发送的,每350毫秒发一次8个字节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能解决把多个设备用一个终端显示的问题,有没有多于4个串口的单片机,谢谢!!多个设备可能是5-6个或者大于8个,设想能有个缓冲器什么的,把串口的数据先都放到缓冲器里面,然后再一个个取出,

网友:
1硬件扩展
2软件模拟

楼主:
1楼的兄弟,回帖太快了,谢谢,呵呵,硬件扩展的话有什么芯片,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
stm32 有些芯片有5个串口

dma的方式

网友:
硬件扩展,标准的像16C550 16C554之类。

网友:
还有一些通过SPI,I2C或UART来扩展UART的芯片。
也可以用带串口的低档MCU来扩展。
或者你直接用CPLD,FPGA写一个。

网友:
多用几个从单片机与主单片机通讯就是了,可靠,成本低

网友:
lpc3250 好像是7个。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来看5楼和6楼的方案是比价合适的

网友:
4楼的也好

网友:
fpga,要几个有几个。

网友:
我用51的单片机模拟三个串口,加上本来的串口,共4个,工作在19200,非常稳定,接收全部在中断方式,一直处于连续工作状态,不丢数据,非常稳定

楼主:
11楼的大哥,能不能发个程序,谢谢,我的信箱:307451030@QQ.COM

网友:
程序就不发了,提示下,使用带PCA功能的单片机,用PCA做接收,用普通IO做发送

网友:
一片CPLD足以

串口发送很简单

网友:
xmega A1 8个

网友:
为啥不考虑上一片FPGA捏。。。比如说XC3S50AN 这样的,估计搞20个窜口问题也不大呀。

楼主:
【16楼】 lryylryy 性博士
你说的这个芯片确实有8个串口,只是我没用过此类芯片
【17楼】 ngzhang 兽哥
帅哥,我也没搞过FPGA,知道的太少

网友:
以前用过成都国腾的GM8123,国内做这类IC的好几家

网友:
用一片CPLD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用松下单片机,4个串口,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