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读卡器是怎样识别不同型号的芯片的(如AT24C01/AT24C02/AT24C64等等).

楼主(2010-02-24):
IC卡读卡器是怎样识别不同型号的芯片的(如AT24C01/AT24C02/AT24C64等等).

    1. 如果用上位机软件怎样识别.

    2. 在单片机中怎样识别.

网友:
搭个顺风车!

网友:
猜测:用A0A1A2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知道是哪一类型的芯片,因为接触式IC卡有好多种

网友(2010-05-26):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了

网友(2013-04-1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