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二手42电机好坏?

楼主(2010-02-25):
小輩我最近調整手上那套閒置已久的PVC機時,發覺Z軸怎麼調都會掉步,
通常就是一開始雕的很正常,沒過多久越雕越淺,後來索性碰不到工作物啦!

然後就仿造莫大俠的方式買了塊電木板洗出一個平台放置工作物(PCB),結果還是出現
Z軸誤差的情形,剛剛正要拆解Z軸調整消回差機構時(懷疑是回差作怪),讓我想起
這個Z軸所用的42步進電機特別怪,XY軸的用手轉起來阻尼感很一致,分段感也很清楚,
唯獨這個Z軸步進馬達,轉起來阻尼感模糊,分段感也很粗糙,還有一點沙沙作響,
請問這樣是不是代表這個步進馬達有問題啦?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判斷步近馬達的好壞與否呢?

請各位版上先進不吝指點了...Orz

2/25/20:43 更新问题内容:

        目前通过交换步进马达的方式,确定步进马达对于Z轴丢步没有关联,而且还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在同一张PCB的不同位置雕同一个G-Code文件,开始出现丢步的G-Code行位置都差不多,表示
机器运转到大约那个行数时才开始出现明显误差(以肉眼而言),请问这样会有什么可能性呢?
步进电机的温升问题吗?

网友:
内部可能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步進馬達短路了有何徵兆呢?
這個馬達目前可以工作,只是懷疑他是Z軸的誤差來源...

网友:
azhu7是台湾人哦

建议楼主把“中古”二字改成“二手”,这样大家会更加明白一些

网友:
电机不通电用手转起来质感不均匀首先就是不合格的,可能是时间用长了轴承坏了或者里面的定子转子有问题了。

判断有没有短路么拿个万用表量量就可以了,不要几相之间全通了:)

楼主:
目前进度是:
昨晚冒险拆开步进马达的后盖,发觉里面锈蚀严重,都是黄色的绣痕,显然是碰过水的,
轴承本身似乎还正常,后来发现其中一相的导线焊点断裂,导致接触不良,重新用锡补过之后,
目前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了,不过手感一样挺差,但是今天测试时,刻到后面发现Z轴还是掉步...

    目前可以判定是Z轴问题的理由是,同一个位置附近,一开始刻的到,后来再回来刻就碰不到了,
初步可以排除工作台面跟材料平整度的问题,今天将会尝试调整消回差螺母,再不行只能花钱
买个新的42步进马达来试了...

回复 网友B:
请问贵公司到时候1980产品能支持发货台湾吗?

楼主:
更新问题内容:

        目前通过交换步进马达的方式,确定步进马达对于Z轴丢步没有关联,而且还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在同一张PCB的不同位置雕同一个G-Code文件,开始出现丢步的G-Code行位置都差不多,表示
机器运转到大约那个行数时才开始出现明显误差(以肉眼而言),请问这样会有什么可能性呢?
步进电机的温升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