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要关闭主机电源,等一会再打开电源才能启动

楼主(2010-02-25):
即软关机后,如果不关闭主机的电源,则按主机箱上的开机按钮不能再次打开电脑,需要断开主机电源,且要等上一阵子,再打开电源,按主机箱的按钮才能再次启动,这种情况持续有一年左右,能用就一直没理会。可是现在无法开机了,关闭电源多久都不能再启动,按主机上启动按钮,没有任何反应,接通电源瞬间,键盘上的三个灯会亮一下,电源的绿线与地短接电源可以启动。在G.cn上搜了一下,没能解决,特此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电脑可能是主板有问题,先把主板的电池换了试下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是不是里面的电容鼓包了!换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的电脑可能是主板有问题,先把主板的电池换了试下

电池换了,没有用啊,主板也放过电,都没有用,希望不是主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的问题吧!是不是里面的电容鼓包了!换了就行了!

我找个电源换上试一下,看到另一帖也有网友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如果也是潮湿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
有的电源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电脑要先开显示器电源五分钟左右再开主机才能启动

楼主:
换了电源,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