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SM0.0 等是什么呀,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0-02-25):
如标题,小弟初学S7-200  PLC ,麻烦各位大哥知道的指点一下,对了,还有一个SB0谢谢。

网友:
PLC特殊位 ,PLC打到ON后,该位一直为ON,SB0代表由SM0.0-0.7  组合成一个字节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啊,但是我看的程序里面他的将SB0置0后,他后面用的全是S0.0,S0.1-S0.7,SB0代表由SM0.0-0.7  组合成一个字节
是否应是SB0代表由S0.0-0.7  组合成一个字节 ,即控释的是顺控继电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