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32.768晶振正常,但电脑时间非常慢是什么原因?十几秒钟才走一秒,甚至一分多钟才走

楼主(2010-02-25):
请教各位
如题,有时正常,有时慢一点点,有时慢很多,最慢的时候一分多钟才走了一秒,是服务器主板,上面有两个32.768k的有源晶振,一个在南桥附近一个在IO控制芯片附近,时钟速度变慢时我用示波器测量两个晶振都正常的,系统也重装过了,电池是有电的,真是搞不懂,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

------
改错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哈哈,这个我碰到过,当时是两个512的内存条,有一个接触不好,拔下擦了擦就好了

楼主:
哦? 那我去试试看,谢谢

网友:
搞定了吗?

楼主:
内存擦了没有用,不过用吸尘器吸了下主板上的灰尘后貌似正常了,还在测试中

网友:
中病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