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起飞左右,前后颤抖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02-25):
我的四轴,现在有这个小问题:
刚开始起飞的时候比较稳,但是几秒钟之后,就左右、前后摇摆,好像振荡一样,修改哪个参数能解决?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个人觉得是不是需要修改Gyro页面中的 P、I参数,但是我把I参数从135修改到105,还是有颤抖,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你的机架上个连接点的松紧度!还有浆和电机的固定。。。仅供参考!

网友:
和楼上一个结论, 之前我做的机架 也会引起共振,导致不稳定。

后来加入木头条加入机架上就好了。  还有就是震动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的减少。  飞控用塑料固定物会减少很多的震动对姿态稳定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