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峰值与最大值/最小值 区别

楼主(2010-02-25):
新买的UT61E  只有峰值测量没有最大值/最小值 请教一下之间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最大值是采样点的最大几个值求平均后的结果,峰值就是所有采样中最大的值,比如最大值可以显示正弦曲线的最高点,峰值则可以显示这个曲线中的最大毛刺点的值。
最小值也是类同的道理。
61E没有最大/最小功能也是个遗憾,比如我们做电源的,临时检测时不能看到比如风扇驱动的脉冲电压的实际最高电压,看到的都是脉冲电压上突变的毛刺数据,如果不用峰值看的话,看到的又是随机采样点的值。
我用我的61C的MAX功能测试过,数据和示波器看到的基本一致。

网友:
61E有max/min功能,只不过没使用,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打开表,把hold按键改成最大/最小功能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怪不得我用M8电源套件设定5V时供电给M8做实验搞坏了几片,当时一直找不到原因,昨晚用UT61E测量发现峰值竟然有13V怪不得做实验时M8会损坏。同时也谢谢2楼,正有吧hold改为MAX/MIN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E有max/min功能,只不过没使用,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打开表,把hold按键改成最大/最小功能

不错啊,请问该如何修改呢?

楼主:
看看ut61E的电路图或者看es51922 的datasheet就知道啊

网友(2010-04-11):
万用表的测量速率较慢,通常也就每秒钟几次而已,对于瞬间的峰值(也就是毛刺),恐无法捕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用表的测量速率较慢,通常也就每秒钟几次而已,对于瞬间的峰值(也就是毛刺),恐无法捕捉。

双积分型的万用表一定测量不到真峰值,多斜积分的高位表也很难抓到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