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ozima,我还在继续测试RT-GUI,LCD的驱动用的是radio中的,但在测试控件显示的时候,

楼主(2010-02-25):
请教aozima,我还在继续测试RT-GUI,LCD的驱动用的是radio中的,但在测试控件显示的时候,发现如果控件矩形区域rect.y2超过240的时候,控件可以显示,但控件的文字不能显示。

这个是我原来测试textbox控件的时候发现的,原来textbox控件的rect.y2纵坐标不超过240的时候,可以正常的显示;超过之后就不能显示了。其它的控件也是相同的问题。

还烦请aozima在自已用的240*320的屏上测试一下,当然是竖屏显示了。最好测试textbox控件。

原来还以为是控件内部的问题呢,现在看来是驱动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是的,但这个问题前天就已经修正了呀,原来在画点里面做了个判断,结果XY搞反了,于是,Y不能超过240,而文字显示是直接画点的.
所以.下半截文字没有显示.

现在已取消判断,因为RTGUI自己会处理的.只要在设置LCD参数时尺寸设置正确.

你同步一下SVN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的还是以前的驱动,因为我改过部分。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改过之后,一切正常了。

aozima回贴好快呀。为了显示的问题我测试了快一个小时了。因为240上面有几个控件不需要显示文字,最后的一个需要显示,
而控件的绘制又完成了,没有想到驱动部分会出这个问题,哈哈,所以弄到现在了。

网友:
这屏是从朋友那里拿的,程序也是用的他的,全是横屏显示,为了赶工,就直接借用了,有些没有做完全的测试,所以现在出这么多问题.
正打算把全部底层程序重新做下修正.免得后面浪费更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想重新做下修正,那最好将注释加上吧。

另外提点小的意见,可不可以同时支持横竖两种显示方式,用宏定义的方式来选择是横屏显示还是竖屏的显示。

以前测横\竖屏的时候,也改了好长的时间,ILI9325才接触不久,有很多的还不是很了解。

不过同一种个字符的显示,做出了特效,汉字从中间分开的镜面效果。哈哈。还有字是翻转180度显示的,还有翻转90显示的。

对了,修正完成之后通知一下呀!哈哈!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8799
你关注SVN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