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Benq M33 GPRS模块网络延时太长。。

楼主(2010-02-25):
我用Benq M33 GPRS模块通过公网与TCP/UDP服务器之间传送数据,现在问题是网络延时太长
一帧数据有时候要延时一两分钟才能传到,有时候又是几秒就能传到,不知是何问题?
如果说是网络速度慢引起的延时,但是通过手机的GPRS模块进行同样的实验传送数据速度则很快,不知为何?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上程序分析啊!

网友:
影响的因素很多,不防换个模块试试

网友:
楼主ping一下模块的IP就知道了

楼主:
请教ls怎么个ping法?

网友:
应该是网络问题,gprs有时延时很长的,不过你可以换w801模块试试

楼主:
w801模块是ls的?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找m23的技术支持来解决好了,我有联系方式。

网友(2010-09-02):
请问楼主:你的单片机和BENQ GPRS模块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呀?我的只要一连上RS232线GPRS模块就掉线了,单个与电脑连接可以收发短信,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与单片机板(DP-51H)连接就不行呢?

网友:
7楼的哥们能给我解决一下八楼兄弟的问题吗?也是BENQ M23的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些有关GPRS的开发,用的是Benq 的M23模块,本人新手,希望能分享一些有关M23的资料,谢谢:)我的邮箱:happyfish45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