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入门 求教

楼主(2010-02-25):
您好,我是个C语言初学者,碰到下面一个程序,不知道如何分析,请多指教,不胜感激

main()
{int i=3,k=0;

k=i++*++i+i--*--i;

printf("k=%d",k);
}

该程序运行结果为  18 ,我不知道该程序的运算是如何进行的,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以详细的帮我解答一下呢,不胜感激,再次拜谢了

网友:
入错门了

楼主:
对不住,我也是有病乱投医,希望能碰上救星...

网友:
第一先搞明白++,--:
i++是先用i然后再把i加1;
++i是先加1再使用i;
--与++类似,只是把加换成减
第二搞清楚运算符优先级:
++,--运算符比*运算符级别高
得先++,--后在*,*的级别又比+高
第三式子转换:
(i++)*(++i)+(i--)*(--i)
=3*4+3*2
=12+6=18

网友:
第三式子转换:
(i++)*(++i)+(i--)*(--i)
=3*4+3*2 ;;???
=12+6=18

;;
(i++)*(++i)=3*4
(i--)*(--i)=4*3前面的i值不是等于4了吗;;怎么会等于3*2??

原来括号还有优先级
4-1=3
下个括号先减1
3-1=2
然后再3*2=6
学习了,真是绕人,要用括号多省事。

楼主:
多谢诸位帮忙解答了,不过小弟我还是不甚了解,我也是看了“吉林一所高校的c语言视频教程”后,没有听懂该问题的讲解才到这里发帖的,哪位老师对该问题的解答也是如您们这般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有哪位仁兄,能够抽出一些时间,更详尽的解释一下该题的分析步骤,因为我是个“笨人”,我想知道,在这4个运算单位中,应该先去处理“哪一个元素”,处理之前和处理之后,i的值应该是多少,期待您的讲解,小弟在此拜谢了...

因为我始终认为  i在任何一个时刻,他的值应该是唯一的,而且存储于一个特定的地方的,不知道我这么说是否正确,期待您们的指点和纠正,多谢,不胜感激

网友(2013-09-04):
关于i++  与++i的知识点 相信只有是本C语言的书  都会讲解的  楼主与其在这发帖来问  不如踏踏实实的坐下了  看一看书上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