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基于BF531+OV7670/MT9M111的板酝酿中.......

楼主(2010-02-26):
预告,基于BF531+OV7670/MT9M111的板酝酿中.......

网友:
霍霍,生猛啊

网友:
先预定,如果做出来,给我留一套

网友:
很好,关注
另外,楼主JTAG用的啥?原厂的太贵

网友:
哈哈,记号,记得加个SD的,可以记录图像数据了的。上两版如果加上SD肯定就卖疯了的。

楼主:
BF531强是强,可实现MPGE编码,但很复杂,,JTAG也很贵,不适合大众化玩家
(这个适合做视频压缩类或图象处理(机器视觉))

STM32+FIFO+SD/TF卡+TFT+USB+OV7670的大众化方案也在酝酿中
实现TFT实时预览(大于25FPS,QVGA或QCIF尺寸图象)
实现VGA/QVGA/QQVGA/CIF/QCIF 尺寸图象拍照并保存SD/TF卡(可USB当U盘访问读图片)

网友:
我还想做stm107+fpga+sdram+网口

楼主:
stm107+fpga+sdram+网口 ?
BF531+DM9000如何?

网友:
我做过BF531+OV7620的东西
最大的感觉:调试器太贵了,不知道楼主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如果搞出来,我先定一个哦,呵呵

楼主:
PCB明天回来,兴奋中

网友:
lz先把ADI的那个1000人民币的仿真器克隆了吧

网友:
我有点冲动要买1000左右的这个仿真器了

网友:
我已经冲动过了~还没到货~

网友:
Emlink DSP仿真器比较便宜880元 用了速度还可以 http://www.embedinfo.com/list.asp?id=300 原装的现在有150美金的一款廉价的,世健在推广.

网友:
说实在,买800多的兼容品还不如多加200买原厂的了

淘宝上有看到 150美金那款

现在问题是连BF531批价都要9美金了,再不提5美金那个事了,

网友:
楼上,官方的BF531/533的报价基本就是样片的价格,特别是531由于用量很大市场上的实际价格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
嗯,淘宝上 BF531 V0.4 还是很便宜的

V0.4 有些BUG没解决,比如好似不能用 MSDRAM

网友:
0.6的样片大概50一片,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想想很多ARM7也不只这个价。正规代理BF531一个最小包装(50片)的价格比这个价要低。BF533是基本没货的,太贵了没人用

0.4的UART问题较大,发送中断标志不正常,只能用轮询发送,其他也没什么大问题了,编译工程的时候按0.4的编译就好

网友:
没有见过50一包的 最小的见过200一包 现在用都用的是在中国封装的 现在批量价格也没有楼上那么贵 有个1-2K的量也就44左右.现在出的都是0.6,0.4的市场上也好少了,我说的都是400MHZ的那个.

网友:
等了一个多月,花了1000多买的仿真器终于到了,激动~

楼主:
和我一样的"疯子"越来越多了
哈哈

网友:
给我来个PCB :)

网友:
这个要有原理图就好啦。呵呵。

网友:
借JTAG 玩玩,哈哈

楼主(2010-04-04):
自贺!点LED成功啦
#include "ccblkfn.h"
#include "sysreg.h"

#include <sys\exception.h>
#include <cdefBF53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alue)
{
    unsigned int i=0;
   for(i=0;i<Value;i++)
      {;
      }
}

void main(void)
{
   *pEBIU_AMBCTL0   = 0x7bb07bb0;
   *pEBIU_AMBCTL1   = 0x7bb0fff0;
   *pEBIU_AMGCTL   = 0x000f;
   *pFIO_DIR   |= 0x0010;

   while(1)
      {
      *pFIO_FLAG_D |=0x0010;
      Delay(10000000);
       *pFIO_FLAG_D &=~0x0010;
      Delay(10000000);
      }
}

楼主:
新版MT9M111模块

楼主:
BF531板+MT9M111模块

楼主:
(最让我激动的图片来了(MT9M111+BF531+VisualDSP++ 4.5出图片了,新MT9M111模块的图片品质相当的好)
(另:BF53X的ICE(JTAG)有便宜的解决方法了

(原文件名:a.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让我激动的图片来了(MT9M111+BF531+VisualDSP++ 4.5出图片了,新MT9M111模块的图片品质相当的好)
(另:BF53X的ICE(JTAG)有便宜的解决方法了

能否详细说说?一直没钱买仿真器

网友:
大哥,你玩芯片的速度真够快啊,几天时间就从点灯到实现应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BF53X的ICE(JTAG)有便宜的解决方法了

求科普……

网友:
楼主厉害哈!
那个视频显示是VisualDSP++ 4.5软件自己的功能,还是楼主自己写的程序哈?
同求;
BF53X的ICE(JTAG)便宜的解决方法~
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28楼】 ppa2001

ICE-100B实际使用感觉如何?能支持Blackfin全系列的吧?

感觉531的性价比的确很高,但是16bit的SDRAM的内存带宽实际用作图像处理是最大的瓶颈了,S3C2410/2440都是32bit的

网友:
期待上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在期待廉价bf531的jtag方案中。。。!! 等楼主解释了。

网友:
期待看到楼主资料介绍。SDRAM多大?flash多大使用的几层板?介绍一下吧,都流口水了,嘿嘿~眼红blackfin很久了~

楼主:
这个BF531板 SDRAM 32MB(最大支持64MB), flash 2MB,2层板(5MIL的线哦)

网友:
使用的Spi flash or ~

网友:
对了楼主能否上传原理图看看,我邮箱:huzhenwen@gmail.com谢谢

网友:
廉价的jtag 方案看我的签名 哈哈

网友:
关注。楼主店里还没有DSP的板子。

楼主:
计划 BF531+TFT+TF(SD)+CMOS图象传感器模块+USB(可能是RF...) +JTAG(简易)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4811&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楼上,你的BF53X建议JTAG方法是并口的还是USB的?

楼主:
USB的JTAG啦
PCB在制作中,面包会有的
哈哈
终于筹齐了板上全部的元件

楼主:
来份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来份原理图

谢谢,看看

网友:
USB的JTAG啦
PCB在制作中,面包会有的
哈哈
终于筹齐了板上全部的元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速度如何?能直接支持VisualDSP5.0下的仿真吗?

提个建议,可以直接用SPI FLASH,AT45DB系列或者ST M25PXX都可以的,NORFLASH的地址线太多了

我的531板子工作的时候核心供电的1117有点热

网友:
楼主放弃STM32了? 改玩BF?

网友:
仿造英贝特的Ft2232的Jtag?

网友:
对了531和533引脚完全兼容?

网友: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啊,做视频摄像头行不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刚开始学这方面的,请你多多指教。

网友:
好东西!标记,留用!

网友(2010-05-13):
回复 楼主:

群主向你诚心的请教OV7670的问题啊?
我的main()程序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InitDisplay(           );
        ili9320_Test(          );
        while(1!=OV7660_init() );            //初始化ov7660
        ili9320_Clear(0xffff   );

        while(1)
        {
           pixel=0;
           i=0;
           CLK_init_ON();                                                         //给系统时钟信号
           while(value_VSYNC  &   0x0001) value_VSYNC = GPIOB->IDR;        //VSYNC = "H"        PB0
           while((~value_VSYNC) & 0x0001) value_VSYNC = GPIOB->IDR;        //VSYNC = "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0,  0);                       //水平GRAM起始位置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1,239);                       //水平GRAM终止位置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2,  0);                       //垂直GRAM起始位置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3,319);                       //垂直GRAM终止位置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0,  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1,  0);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0x0022       );

           CLK_init_OFF();
           while(pixel < 76800){
                         XCLK_L;                                                            //时钟信号Raising
                 XCLK_H;
                         RGB = GPIOD->IDR;                                            //PD0~PD7
                         i++;
                         if(GPIOC->IDR & 0x0020){                                                    //HREF="H"
                                if(i==1){
                              val  =  RGB  <<    8;                            //high byte
                      }
                      else{
                                     val|= (RGB &  0x00ff);                                //16bits
                              i = 0;
                              ili9320_WriteData(val);
                          pixel ++;
                     }
                        }
           }
           Set_Cs;

        }

}

网友:
为什么出不来?

楼主:
你这个是我7660的代码哦,对7670无效(7670带PLL....)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是吗? 我不是很清楚,看过你写的代码,就拿过来移植了。wangguanfu能否传授一下,7670的采集程序。如果不方便,那我就从你那里买一个摄像头,这样能否传授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酝酿成功了吗?嘿嘿

网友:
大伙在等你的大作哦,LZ要加紧赶工。

网友(2010-11-13):
这东西怎么没动静了,LZ忘了这事?

网友:
怎么没动静了

网友(2011-06-08):
感觉DSP做视频处理还是不错的。。

但是楼主所谓的大众化方案,stm32做视频,只有TFT显示,其他就干不了什么了吧,这个实际有啥用??

网友:
斑竹,你太厉害了啊,我正好需要帮助呢,能留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2011-08-24):
咦,怎么没动静了~~

网友:
给BF531烧写一个uboot,然后就不用仿真器啦。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不过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2011-11-09):
可以介绍BF53X的ICE(JTAG)解决方法

网友(2012-04-07):
BF531做视频压缩,MJPEG格式的能做到多少分辨率的呢? 还有能做H.264的压缩不,不知道这个DSP能不能做网络摄像头?

网友(2013-06-29):
引用 楼主:
BF531强是强,可实现MPGE编码,但很复杂,,JTAG也很贵,不适合大众化玩家
(这个适合做视频压缩类或图象处理(机 ...

我感觉有点呛  至少你绝对做不了处理了

网友(2014-07-18):
引用 楼主:
(最让我激动的图片来了(MT9M111+BF531+VisualDSP++ 4.5出图片了,新MT9M111模块的图片品质相当的好)
(另:BF5 ...

楼主你好,我现在用bf531+ov7710出现的图是这样的,请问 会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
请教wangguanfu大侠 ov7710的驱动程序是不是和ov7670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