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感无刷电调的换相问题

楼主(2010-02-26):
检测到零电动势后,下次换相是提前30°还是延时30°啊??一直不明白,查了好几天,有提前也有延时的!!

“为了汇编程序精简,换向提前角是30度(电角度)”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500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电调&bbs_id=1025

网友:
过零事件后30度电角度是换相事件
这是我的帖子,比较详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3794&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回复 楼主:

延迟,“为了汇编程序精简,换向提前角是30度(电角度)”的意思可能你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是相对于正常的应该延迟30度电角度来说,他没有延时,所以相当于是提前了30电角度

楼主:
谢谢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