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调试电波钟bpc码接收时遇到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样遇到过。模块(15元)ic型

楼主(2010-02-26):
我这边信号可能不是很强。接好线通上5V电源,数据输出端口一直为低电平,移动天线无效。折腾一轮后上淘宝购买的网页查看,输入电压原来是标3V,串了4只1n4148加上100u电容,测得模块电压是3.1V左右(mcu仍然是5V供电)。再用mcu的icp端口捕捉脉冲,这时有脉冲进来了(天线方向不好时输出一直是低电平),不过并不是很靓的波形,这时我发现一个现象:在理论波形的低电平时,它的确是很干净的低电平,但理论波形的高电平时它并不是一直是高电平,而是一连串像是干扰的脉冲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信号不好造成的)。这脉冲串的总宽度和理论波形的高电平的宽度是貌似吻合的。那我在代码里只能把这脉冲串当成高电平来处理了,下面继续解码,看能不能把这19个“BIT”正确的解出来。说回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样解释这种现象?

楼主:
以前调试315,433M接收模块时,没有信号时输出是杂乱的脉冲群。68.5K的接收模块没有信号时输出电平一直为高(或低)。两种情况不一样,硬件功底不够,未了解原因。

楼主:
靠,电波钟用电池供电和电市电供电效果简直天壤之别。

楼主: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讨论”。

网友A:
前一段也试玩一下电波接收,模块也是用CME6005,是邦定的那种
接收日本信号JJY

应该是完全纯净的高电平吧,我做测试接收是按照纯净高电平多少MS来做接收,如果有干扰脉冲就直接舍弃掉了
也不会收到正确数据。。

估计是我边信号比较好,是全天都能收到信号,加个LED灯,它是稳定的有规律的闪铄
电源开始是用3V,后来改为5V,直接从9V变压器输出经7805后 直接供电用,开始以为应该会有干扰
但用后,感觉并没有多大干扰,也是能正常接收。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干扰,但不影响接收

没想到最后影响接收的却是数码管,只要数码管一扫描显示,信号就没了,估计有空间电磁干扰

数码管每位扫描显示的速度再放慢一点,信号又来了,但不好,只有接收天线离数码管部份1分米或以上,才能恢复正常接收

太近就没信号了,要么在接收信号时直接关掉数码管,等收完再开 或者就是数码管改为静态显示,但我有10位数码管,这静态显示就太可怕了

开始按说明书用3V电源,CPU用M8内置晶振1M ,结果一直测试,信号的宽度总是跟理论值差很多,

比如500ms低 500ms高 的信号,它收回来是750ms高750ms低 ,800ms的信号 接收回来是1100ms左右
开始一度以为是信号要从日本传来,估计长途跋涉路途比较远,要耽搁一段时间,延迟一点点也在情理之中,只在它保持不变也行。。

有一次改成用89C2051来做时,它是用外置晶振,突然发现时间接收的宽度非常准确,800ms的 收到通常是790或者800, 500ms的也是490,500,这范围内误也只在10MS左右

这时才恍然大悟 M8内置晶振精度是在5V时,温度在xx度时有进行修正标定,而用在3V电压供电后这晶振的频率就不再准确,只是没想到没想到怎么会差这么多。。500ms时间 就多出200多ms
结果给M8换上12M外部晶振后,就很准确了。

网友:
有一个模块,还没有仔细研究,等LZ出结果后我好参考

网友:
内部RC这么恶心?没注意过。你那个解释很搞:-D

楼主:
出到时间了。呵呵!!!
引用别人的结构图,添加codeword的顺序,由左往右的顺序发送,即先发秒后发年.

10 00 1001 101000 0 110 1 1 - 0 01010 1010 001001 0 0     2009.10.10 SAT 21:40
|  |   |     |    |  |  | |   |   |    |     |    | +---- 第二部分(日、月、年等)的偶校验
|  |   |     |    |  |  | |   |   |    |     |    +------ 未知
|  |   |     |    |  |  | |   |   |    |     +----------- 年,以2000为基数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  |   |     |    |  |  | |   +-------------------------- 未知
|  |   |     |    |  |  | |
|  |   |     |    |  |  | +------------------------------ 第一部分(时、分、20秒、星期等)的奇校验
|  |   |     |    |  |  +-------------------------------- 上午/下午
|  |   |     |    |  +----------------------------------- 星期(有待验证星期日是0还是7)
|  |   |     |    +-------------------------------------- 未知
|  |   |     +------------------------------------------- 分钟
|  |   +------------------------------------------------- 小时(下午12点=0,而不是常用的12)
|  +----------------------------------------------------- 未知
+-------------------------------------------------------- 20秒

网友:
楼上接近了

网友:
我是使用3v纽扣供电调试。市电杂波很重,还有电缆载波,用示波器测量都可以直接把模块打残(暂时)。
波形的确不稳,我采用的方法是1ms采样,连续三个低则判定下降沿,连续三个高则判定上升沿。效果还不错。当然这种方法是有相移的,不作精确时间基准可以不管。
很抱歉上次重装没备份,资料全失。555......

网友:
我记得后来我发现解码方式有一点小问题,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麻烦lz再贴几帧数据把

楼主:
又有发现,0是上午,1是下午,星期天是7,校验方面:上午是左右都是偶校验,下午是左边奇校验右边偶校验
有数据:
2010.2.28 2:03am 开始
10 00 0010 000011 0 111 0 1 - 0 11100 0010 001010 00
00 00 0010 000100 0 111 0 1 - 0 11100 0010 001010 00
01 00 0010 000100 0 111 0 0 - 0 11100 0010 001010 00
00 00 0010 000101 0 111 0 0 - 0 11100 0010 001010 00

2010.2.27 11:30pm 开始
01 00 1011 011110 0 110 1 0 - 0 11011 0010 001010 01
10 00 1011 011110 0 110 1 0 - 0 11011 0010 001010 01
00 00 1011 011111 0 110 1 0 - 0 11011 0010 001010 01
01 00 1011 011111 0 110 1 1 - 0 11011 0010 001010 01
可能是上午下午位影响,如果把这位不加进校验里,那么两边都是偶校验。

网友:
可能是上午下午位影响,如果把这位不加进校验里,那么两边都是偶校验。
-----------------------------------------------------------------
根据校验的定义,加上一个0不变,加上一个1校验就会取反。这两种提法是等价的。

网友:
看错了,实际上上下午位没校验

网友:
另外我一直不太清楚的是在小时进位时(正午、子夜),会不会有其他信号出现。
我试过的信号似乎有干扰。
LZ若有条件可以一试

楼主:
没有示波器,只能用m8的icp捕捉。顶多把脉冲宽度发上pc看数值。
会不会是为了防止盗用,告诉合法用户的mcu将在下一年度修改协议?

网友:
我觉得不至于,我的钟跑了好几个月了,没问题。
而且乱改协议的话芯片会很复杂。

楼主:
一帧二十秒,解出来的时间是帧头时间还是帧尾时间?

网友:
忘记了 好像是帧头。
把电脑用NTP对准,最后看两个时钟差多少秒就行。这是个固定值。找到以后每次都做一个偏移即可。

楼主:
刚刚收到00:00:00和00:00:20信号并显示出来。所以我认为【14楼】 iamseer 的想法可能不正确。如果真有其他数据出现,肯定丢帧。可是现在没有丢帧。

网友:
我只试了一次,只是猜测而已

楼主:
调试发现,100ms,200ms,300ms的高电平的确是有脉冲群,用电池供电时不明显,但用市电时好明显。高电平时led虽然是亮了但明显变暗(因为是脉冲群不是纯高电平)。低电平脉冲时反而没有干扰脉冲,有也是干扰特别大时偶然有。

楼主:
如果用市电供电,电源负极接一下大地效果立杆见影。

网友:
我在深圳,我也收到信号了,白天我这基本上收不到。昨天晚上信号还比较好,我也收了十帧数据,不过是用的电池供电,用电源供电好像有点不稳定。自己分析了一下波形,发现每个2秒低电平就有一个脉冲群,刚好是20s。看上去脉冲群还有一点规律,可能是19组,每组之间有一个600MS-950MS时间的低电平,每组有6-350个左右的正弦波峰,每个正弦波的周期基本都是10MS. 虽然有了这些我还是看不懂大家的分析,不知道是否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编码的?

网友:
应该可能是怎么编码的,我想要经过大量帧数据区分析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采用20s采样,示波器上有十格,也就是可以在示波器上一次看到10帧数据。不过放大一帧一帧去分析就够痛苦的。

楼主:
看不到22楼以下?

楼主:
奇怪,我要退出再登陆才能看到23,24,25楼的内容。

楼主:
最新情况:原来市电供电时,火牛的质量对接收影响很大,换了一个nokia的火牛(非开关电源)充电器供电后(加了桥堆和电容),电源干扰基本消除。注意:千万不要使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新情况:原来市电供电时,火牛的质量对接收影响很大,换了一个nokia的火牛(非开关电源)充电器供电后(加了桥堆和电容),电源干扰基本消除。注意:千万不要使用开关电源供电。
nokia有火牛?不妨上图看看

楼主:
当然还加了LM2576稳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在深圳,我也收到信号了,白天我这基本上收不到。昨天晚上信号还比较好,我也收了十帧数据,不过是用的电池供电,用电源供电好像有点不稳定。自己分析了一下波形,发现每个2秒低电平就有一个脉冲群,刚好是20s。看上去脉冲群还有一点规律,可能是19组,每组之间有一个600MS-950MS时间的低电平,每组有6-350个左右的正弦波峰,每个正弦波的周期基本都是10MS. 虽然有了这些我还是看不懂大家的分析,不知道是否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编码的?

奇怪,昨天晚上我又测了,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9组里面,每组没几个脉冲了。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接受模块的问题

楼主:
【34楼】 barlow

电源干扰和空间电波干扰,在不同时段干扰存在与否和干扰的强弱都不一样。

楼主:
【34楼】 barlow :
我试过干扰严重时,用手摸住电源线,干扰马上消失了许多。

网友:
大一点间距的大概2s (原文件名:IMAG0026.jpg)

放大后的图 (原文件名:IMAG0025.jpg)

这是我昨天晚上测得波形,上面一组波形是使用了电池,下面的一组波形是7805+ams1117 3.3v。(不过和我前天晚上测得完全不一样) 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晰。每一帧数据放大后好像是19组波形组,每组波形也没有几个波峰。大家是怎么把他划分成14个数据段啊(秒, 未知,小时,分钟,未知,星期.....)。

楼主:
波形这么漂亮应该好容易解。

楼主:
帧间的间隔应该是:1.6秒~1.9秒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39楼】Edesigner
帧间的间隔应该是:1.6秒~1.9秒
恩,我只是说大概2秒。

楼主:
回应17楼的问题,经测试,解出来的时间是帧头时间,当你完全接收后的时间已经差了20秒。目前未知道设计都这个做的原因是什么,但如果要在解出来的时间基础上加20秒,要涉及大量比较消耗代码的算法。目前我的做法是:如果解出的时间是0秒,20秒时直接加20秒,如果是40秒时再等到下一帧再加20秒作为标准时间去校正系统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QQ763962577,有时间加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应17楼的问题,经测试,解出来的时间是帧头时间,当你完全接收后的时间已经差了20秒。目前未知道设计都这个做的原因是什么,但如果要在解出来的时间基础上加20秒,要涉及大量比较消耗代码的算法。目前我的做法是:如果解出的时间是0秒,20秒时直接加20秒,如果是40秒时再等到下一帧再加20秒作为标准时间去校正系统时间。

我觉得不做RTC就没什么意义.不过既然有了RTC,直接调用20次加1秒即可。按照正常方法进位.

楼主:
【43楼】 iamseer
进位在临界时需要算法。(比如,什么润年,大小月等等。)这些算法网上有资源,但需要开销单片机的资源。

楼主:
一次加20秒和加20次一秒,听起来后者sb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次加20秒和加20次一秒,听起来后者sb一点。

看起来很sb,但是在算法上可以偷懒。否则需要两套子程序,或在内部判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43楼】 iamseer
进位在临界时需要算法。(比如,什么润年,大小月等等。)这些算法网上有资源,但需要开销单片机的资源。

这个。。。。规则不难吧。。。。

楼主:
【47楼】 iamseer:
不难,算法我有,我都说了。“要开销单片机的资源”我就是不想吗。所以才有43楼的想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47楼】 iamseer:
不难,算法我有,我都说了。“要开销单片机的资源”我就是不想吗。所以才有43楼的想法

有一个问题,我在的地方信号很差,有一帧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不能浪费。

楼主:
我对他那个校验不放心,我是连续读两次(接收两帧有效数据),校验通过了并且两次的时间差距不超过60秒,才把时间传递到上层应用程序。

网友:
bpc 已经完全解出来么 ?
我定了模块,周五可以寄出. 下周希望可以进入调试. 不知道接收是否顺利 (北京).

网友:
楼主的标题怎么有  CME6005 ? 这个不是只支持5局么 ?

楼主你能上下你模块的照片么 ?

我今天问了卖家, 他的中国模块是直接输出BPC码(仍然需要自己换算到时间). 你的模块难道是输出方波么 ? (有些晕)

楼主:
什么回事,看不到51,52楼。

楼主:
是有bug还是不欢迎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新人, 审核期间你是看不见我的帖子的...
现在应该好了

楼主:
模块在 FREEXP 的商铺买的。

网友:
感觉楼主不如来个38块的GPS 耍下

会比这个好的说~~~

楼主:
【57楼】 csformat
听说gps在要窒外才能收到信号。除了坐标和时间还有什么信息接收到?未玩过不清楚,呵呵!!

网友:
在钢筋水泥建筑林立的今天,总不能常常抱个钟去阳台对时吧..  所以 GPS 钟还是押后或者做个放到车上玩.

我的模块还没有收到,但是已经拿到了文档:

谁能帮我看看, 我有些不理解.

卖主说这个文档是 中国(BPC)/日本/美国 模块通用的, 我想知道在只有一个输出口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接受数据. 因为文档里面没有描述输出时钟的频率, 也没有另外一个端口输出/输入 时钟信号, 我如何区分2个bite ? 不会让我用示波器测量后总结估算吧.

网友:
我买的模块的输出很诡异:

我明天争取贴上录像, 我看这个信号都有些晕啦.

网友:
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示波器接错了, 不要嘲笑我, 10年没有用过啦.

网友(2010-07-02):
我最近买了一个BPC某块
1、输出脚接10k电阻,再通过音频线输入笔记本的音频输入插孔;
2、打开GoldWave V5.06,进行录音。
   a.打开笔记本无输入显示;
   b.合上笔记本听到秒信号的声音,开始录制信号波形。
结论:笔记本的显示器对接收机信号影响较大。
3、录制波形图:

GoldWave V5.06录制的BPC码波形图 (原文件名:全图.jpg)

网友:
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到时间为20秒各帧的分界限。
4、对信号进行分析的过程
  a.连续的两帧进行对比如图:

连续的两帧对比分析图 (原文件名:连续的两帧对比分析图.jpg)

网友:
b.在GoldWave V5.06中放大时间轴,看第一秒如图:

第一秒的波形分析 (原文件名:第一秒.jpg)
第二帧第一秒很明显为100毫秒的脉冲,代表为一分钟的01秒开始,那么第一帧应该是一分钟的41秒,应该为300毫秒的脉冲,本人分析可能由于电脑中音频处理引起波形的畸变所导致了失真。

网友:
c.分别分析各脉冲宽度,标注如图

两帧的脉冲宽度 (原文件名:连续的两帧的脉冲宽度.jpg)

由脉冲宽度计算4进制数传分别为:
                   秒  保留  时  分   星期 上下午   日    月   年  校检
脉冲宽(100毫秒)   3   1    13  323   22      4     113   24  133   1
4进制               2   0    02  212   11      3     002   13  022    0
信息:10年7月2日2时38分41秒,星期五。
脉冲宽(100毫秒)   1   1    13  324  22       4     113   24  133   1
4进制               0   0    02  213   11      3     002   13  022   0

信息:10年7月2日2时39分01秒,星期五。
应为下午,我不知道怎么根据鉴别位判断上下午。

下面我会陆续把自己的电波钟制作及时上传,只是时间有限,可能需要段时间!!本人邮箱dyydyydyy@126.com,有兴趣的朋友交流啊!!

网友:
综合网上资料和自己的分析,BPC码编码规则如下:

BPC时码格式 (原文件名:bpc码格式.jpg)
注意:上图有些错误,19位下半位为11-18位的校检。

网友(2010-09-03):
mark一下,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2010-10-09):
pic16f877a+8MHZ+LCD12864+DS1302+DS18B20+pic ccs 基本完成,但显示中偶尔出现错行的问题。
(乾龙胜  ql200 pic单片机实验版)

液晶显示 (原文件名:DSCN0593.JPG)

实验板和接收模块 (原文件名:DSCN0597.JPG)
说明:1\为拍摄,天线和显示液晶很近,有干扰,收不到信号。接收电波时大概离20厘米即可。
2\液晶显示中的粗i代表电波钟模块正在校时。细的i代表接收的有效脉冲,依次显示19个脉冲右移。
3\203930代表20点39分30秒校时成功。(因为时间在前10个有效脉冲中已经测量完毕,后20个是日期。故显示的不是0秒或20秒或40秒而是30秒)图中显示到第7个脉冲。

主题帖: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2955&bbs_page_no=1&bbs_id=1028

网友(2011-04-2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的模块在哪里买的?可以提供链接吗?

网友:
nb,最近打算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
电波钟是什么,gps不是很好吗

网友:
GPS放在屋里没法用

网友:
电波钟,好东西。GPS在大楼内部是收不到信号的(窗口除外)

网友D(2011-12-08):
请问那个解码表格是否验证没问题?

网友(2012-05-16):
引用 网友D:
请问那个解码表格是否验证没问题?

解码表格应该没有问题,我上海的,接收全部正确。
时间接收正确了,与电脑校对差一秒。用电池还可以,开关电源供电不行。还有靠近窗户还能搜到信号,房子中间搜不到。数码管扫描离开磁棒近点就不行。看来这个实用意义不大呀。校验位的P3好像校验有点不正确,不知道是否程序问题。

网友(2012-11-18):
引用 楼主:
靠,电波钟用电池供电和电市电供电效果简直天壤之别。

市电降压之后在稳压 一点都没法用。

网友(2013-04-25):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也试玩一下电波接收,模块也是用CME6005,是邦定的那种
接收日本信号JJY

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4-09-20):
我买的模块咋一点信号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