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电路cx20106A接收问题

楼主(2010-02-26):
想用cx20106A接收40khz的超声波,但一直调试不成功,想问下是不是我的电阻电容大小不对,主要是R35设为200k就是指40khz超声波?

还有C17和R36的大小问题,有的是(1uf,4.7欧),(3.3uf,47欧),(1uf,10欧)),(1uf,50欧),(1uf,47k欧)等等,

看过很多资料,说法都不一样,不知道怎么选择,

麻烦大家帮助下,谢谢!

网友:
C17和R36的大小推荐选1uf,4.7欧,其实差不多的。另外在接受探头的两端在加一个滤波电容,卖家板子上是563电容,为什么这么大我也不清楚,我也是还在调试中,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
但我选的就是1uf和4.7欧啊,一直调试不行,就是没有接收头两端的那个滤波电容,那个很重要?

网友:
这个片子好象是红外遥控器用的片子,难道我记错了?

楼主:
是的,但也有用来接收40khz超声波的。

网友(2011-02-21):
大家都弄到哪种地步了?我在接受头附件用手拍一下 cx20106a的7脚都有一个低电平产生 请问是怎么回事,2脚电阻调到130欧,1uf电容 ,谁有这个芯片的调试方面的资料? 有做这方面的可以一起讨论下  qq:517434702

网友:
用这个试一下,可以的

网友:
这个电路与典型电路不一致,R13、R12不应该要,R17也不应该要。

网友:
CX20106A 的第5脚的电阻决定接收的中心频率,200k的电阻决定了接收的中心频率为40KHz。

网友(2011-04-10):
接收头能接收到很标准的40K正旋波形,但是7脚输不出低电平是怎么回事啊各位大虾们?????

我1脚和地之间没有接电容,请问这个563或者473电容什么作用????

网友:
2脚之间的电容电阻说是决定放大增益,这个增益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11-07-20):
接收电路参照典型电路就可以了,7脚有低电平的,我做过的

网友A(2011-11-23):
我的也有输出,就是不稳定

网友(2012-07-24):
7脚波形不稳定,导致一直产生中断,要这么处理啊。调了好久。。。

网友(2012-11-13):
我1脚直接给40k信号,7角也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
同行,支持一下

网友(2013-03-27):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输出,就是不稳定

我在接收头两端加了滤波104电容还是跟你一样,输出不稳定,真心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只在2-4厘米的时候接受数据比较有规律

网友:
求高手指导,有谁调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