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陷波器啊,谁有资料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2-26):
谁知道陷波器啊,谁有资料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很多电路都可以做,大概三个运放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啦
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反向带通+加法器”,呵呵

以前用运放做过,但是阻容的精度不够,陷波的中心偏了一点

网友:
就是咱们常说的滤波器,只不过是带阻,很窄

又让俺想起来 电流源——电流陷 来了。。。

网友(2010-04-04):
1楼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不过自己用电阻电容以及运放做的陷波器往往都有陷波点不准以及Q值不高等缺点。建议您采用开关电容滤波器构成陷波器,容易将指标做得很好。开关电容滤波器(SCF)有许多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例如MAX的FM10等等。外围电路都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陷与陷波器完全不同。陷波器是工作在频率域当中的一种装置,是一种通带极为狭窄的带阻滤波器,往往只包括某些特定的频率,例如50Hz或者60Hz等等,其作用通常是剔除某些特定频率的干扰。而电流陷则是恒流源的一种,不过它不是向外提供电流,而是其电流方向相反,是从陷流点向外吸收电流罢了。它大致上相当于一个恒流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错了。汗~

滤波器::::陷波器

电流源::::电流陷

我是拿来做类比的,而不是把电流陷和陷波器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