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一下Cortex-M4的音频处理能力

楼主(2010-02-26):
M4软解MP3比M3快一倍以上(大约需要10MHz左右),在50MHz时可以搞定5.1声道杜比AC3音场

楼主:
现在M4性能评测的文章还很少,我在http://www.electronicsweekly.com/Articles/2010/02/22/48047/arm-adds-dsp-in-cortex-m4-core.htm 找到了一个

网友:
NXP Licenses ARM Cortex™ - M4 Processor For 32-bit Microcontroller Signa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Eindhoven, Netherlands, February 22, 2010 NXP Semiconductors today announced it is one of the first ARM partners to license the latest ARM® Cortex™-M4 processor. The Cortex-M4 processor is a highly efficient solution for digital signal control (DSC) applications,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dustry leading capabilities of the ARM® Cortex-M family of processors for advanced microcontroller (MCU) applications. NXP intends to use the Cortex-M4 processor for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which require greater flexibility and signal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such as motor control, automotive, power management, embedded audio and industrial automation applications. NXP will demonstrate these DSP extensions at Embedded World, Nuremberg (March 2 - 5, 2010) to highlight Cortex-M4‘s DSP capabilities. NXP‘s booth number: Hall 12, 218.

“The addition of the ARM Cortex-M4 processor to our ARM Cortex portfolio complements our Cortex-M3 and Cortex-M0 processor-based devices and enables us to provide an end to end solution to the MCU community,” said Geoff Lees,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manager, microcontroller product line, NXP Semiconductors. ‘With NXP focusing on High Performance Mixed Signal technologies and building on our close cooperation with ARM, we look forward to bringing a Cortex-M4 based MCU to the market, very soon.”

The Cortex-M4 processor is the latest member of the Cortex-M family and is the most efficient ARM processor ever for digital signal control applications. It provides an optimal blend of high-performance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features like single-cycle MAC,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SIMD) techniques, saturating arithmetic, and a floating point unit, with essential microcontroller features such as integrated interrupt control, low power modes, low cost debug and ease of use.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www.nxp.com.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is release may contain certain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results of operations and business of NXP and certain plans and objectives of NXP with respect to these items. By their natu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volve risk and uncertainty because they relate to events and depend on circumstances that will occur in the future and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and developmen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expressed or implied by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For further press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网友:
最大的功臣是SIMD。

网友:
狮吼功 加个大喇叭 功力就加倍很多呀;可惜要多了个人给你扛喇叭
MCU加个DSP就想搞 音频解码了,耗电吓不死你;

不是啥新技术呀,老美2000年就用这种架构 到现在功耗还是很大

楼主:
不过Cortex-M4的功耗是很低的。加大喇叭的话弱电控制部分的功耗就可以不理会了
楼上“MCU加个DSP就想搞 音频解码了,耗电吓不死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chip都还没出,只有架构能  功耗低 言之过早

网友:
比M3多了右上角的 浮点单元

网友:
嗯,把WMMX指令集合到内核了。intel那样是外挂 (cp0)

另外,想起来君正的Jz系列(MIPS),也有SIMD,DSP指令。
要是JZ4725B也作为通用CPU来做的话,性价比来说很强!
但是推广不光是性价比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MP4市场竞争激烈,君正基本上已经败下阵来

网友:
不知道哪里能下到cortex-m3的MP3软解码代码?

网友:
XScale的指令 16bit*2 MAC:
MIAPH Ac, Rm, Rs => Ac := Ac + Rm[15:0] * Rs[15:0] + Rm[31:16] * Rs[31:16]

不过可惜指针不是同时增加的

要是像Blackfin那样一条指令完成2个16bit乘加 + 指针增加 + 数据读入,那就强了
A1+=R0.L*R2.H, A0+=R0.H*R2.H || R2.L=W[I2++] || R0.L=W[I1++];
可惜Blackfin还是高贵,连最低的BF531现在批量价都超过9USD了

楼主:
M4尽管带了DSP,但定位是单片机,而且是强化了信号处理能力的通用单片机,重点是马达控制,汽车电子,电力与能源控制,工业自动化,以及嵌入式音频处理,不用于做量极大的消费类杀手应用,Jz的已经有点属于ASIP应用处理器的范畴了。
M3是45000门,不带FPU的M4是65000门,架构一致,ARM也已经在现有的制程工艺上测试过了,每MHz 40uW

楼主:
To 11楼:libmad是一个用途广泛的免费MP3解码库,我曾经优化过,在单声道,不超过24KHz @ 56kbps码率的前提下,占用栈<6KB,静态内存<7KB,代码容量<24KB。即使不优化,中高端的STM32也可以跑起来
在google上搜"libmad"就能查到

网友:
GPL != "free"

MP3 != fre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哪里能下到cortex-m3的MP3软解码代码?

可以参考STM32网络收音机开源项目,用的是Helix MP3 Decoder,STM32解320k MP3也挺轻松的。

楼主:
是的,MP3是要钱的,GPL是要你不能吃独食的

网友:
楼主说的10MHz解mp3是定点算法还是浮点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To 11楼:libmad是一个用途广泛的免费MP3解码库,我曾经优化过,在单声道,不超过24KHz @ 56kbps码率的前提下,占用栈<6KB,静态内存<7KB,代码容量<24KB。即使不优化,中高端的STM32也可以跑起来
在google上搜"libmad"就能查到

嗯,你的优化是如何做的?不过码率低了些。Helix的mp3解码器,常规就需要23k RAM占用。

网友:
CM4,最期望的是能够有比较好的BUS单元,能够外接SRAM,并且不掉频。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能够做出非常好的UI,甚至是视频解码(MPEG)。

网友:
我希望主频足够高.

楼主:
To 19楼:那个介绍CM4性能评测的文章没说是FIX还是FPU的,不过我估计可能是FIX的,因为FPU占的面积还是满大的
To ffxz: 我其实主要就是去掉了双声道支持,把一些不必需32位精度的改成了16位,缩小了采样点buffer的容量,再是把libmad一个超大的表改为了近似运算(我发现这个表的线性度很明显)。当时我做这个项目主要是给小孩讲故事的,基本上是人声,所以才会以这种方式优化,呵呵
我估计CM4像2812那样跑到150MHz还是轻松的, ARM估计也是盯上了C2000的应用领域
能外接SRAM的CM3也可以的,像高端的STM32,LPC17系列都带。不过还没见过带SDRAM控制器的~

网友:
我估计CM4像2812那样跑到150MHz还是轻松的

================================

那 TI DSP 这块将也受到威胁了.  STM32 现在对 电机控制这块其实性能还是不错的. 最大问题就是 主频了.

网友:
感觉没cache的U带了SDRAM控制器也是鸡肋。
不过周边设备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否则处理能力再强也是白搭。
最近搞STM32 IIS的结论就是:STM32不适合做音频播放类应用。

楼主:
Cortex-M自己不支持cache,但可以外挂cache,我估计就像CM3出来之前ARM没有中断控制器,由芯片厂商自带中断控制器一样。我估计哪天M4的芯片支持SDRAM,厂家肯定得给配个cache
STM32确实不适合做一般的播放器,因为除mp3,wma和一些话音编码算法外,其它的格式对于STM32的资源占用,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是不能承受之重。不过STM32做一些支持简单音频功能的其它设备倒是还可以的

网友:
能否在电子表这样的低功耗应用中加入MP3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没cache的U带了SDRAM控制器也是鸡肋。
不过周边设备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否则处理能力再强也是白搭。
最近搞STM32 IIS的结论就是:STM32不适合做音频播放类应用。

如果核心执行速度比sdram的取速度低,不要cache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M32确实不适合做一般的播放器,因为除mp3,wma和一些话音编码算法外,其它的格式对于STM32的资源占用,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是不能承受之重。不过STM32做一些支持简单音频功能的其它设备倒是还可以的

我说的不是资源占用,是IIS接口:
1.IIS Master模式无法同时兼顾USB/44.1k + 256fs MCLK输出。
2.IIS Slave模式没有硬件WS控制。

72MHz主频的STM32 HD系列要使用Sigma-Delta CODEC播放44.1k音频(这类CODEC要求同步的MCLK输出),Master模式只能输出46.876k,采样率误差达到6.29%。
如果用外部晶振提供MCLK给CODEC,IIS工作在Slave模式,由于缺乏硬件WS控制,软件处理帧同步都不知道怎么做,至今我还无法获得正确的音频输出。

网友:
STM32 105,7 的I2S自带PLL ,应该说比LPC17xx好用些。
72M不够一些,可以超频试试。内存不够就只能外挂了。
如果不是通用音频播放,那么可以用低码率ogg,MP3等,

Cache的问题:有个帖子,但找不到原来网页
Here is an interesting comparison of the 100MHz (since they won't really
support higher) LPC17xx, not against similar cores, but against similar
scores: http://bit.ly/7Tk1a

All of the processors in the comparison are assumed to be running the
benchmark entirely out of their large external SDRAM, except for the LPC17xx
and the STR9.
1. AMD ElanSC520-133: The LPC17xx is roughly comparable to this 133MHz
x68 w/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except in the tests that sound to me like
they are heavy on FP, like "basic floating point" and "matrix arithmetic."
The rest are pretty close, with the LPC17xx winning a few by a large margin.

2. Freescale i.MX21: The LPC17xx trades blows with this 266 MHz ARM9. The
two take turns blowing the other out of the water, with the LPC17xx
destroying the much faster ARM9 in software floating point emulation, though
that may be due to the ancient gcc toolchain used for the i.MX21.
3. Infineon TC1130: The LPC17xx is soundly beaten by this 150 MHz TriCore
CPU/DSP w/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in every test, except for the IIR filter
test. In fact the LPC's IIR filter test result is pretty hard to believe.
But though the TC1130 beats it soundly, it is really only double the
performance except again on the test that sound like they're heavier on the
floating point.
4. Infineon TriCore/TC11IB : The LPC17xx manages to
compete head-to-head with this 96 MHz superscalar DSP without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The fact that it even comes close in the floating point
emulation is a testament to the strength of the CortexM3 core.
Interestingly, the LPC thrashes it in all the test that "real DSPs" are
supposed to excel in: FIR filter, IDCT, IIR filter and Inverse FFT.
5. NEC VR4122: The LPC17xx is beaten by this 180MHz MIPS Core, as
expected. However, it still isn't beaten too badly in half of the test, with
the LPC coming close to even or beating this much more powerful processor.
6. NXP LPC3180: Helpfully, NXP submitted benchmarks for the 3180 with and
without it's instruction cache and floating point unit enabled. The LPC17xx
beats the 208MHz ARM9 with full-speed memory hands down, with floating point
cache disabled. That poor ARM9 really is showing its age. The LPC17xx only
gives way on the floating point test once the cache is enabled. With the
floating point unit enabled, the LPC17xx still manages to beat it on every
test except for the floating point and the table lookup and interpolation.
7. STMicro STR91xFA: As NXP already pointed out, the LPC17xx blows this
96MHz ARM9 out of the water.
My conclusions:

1. ARM really has a winner on their hands with the CortexM3. I expect
that there will be no more ARM7 or ARM9 development, period. The only new
chips we see with these cores will be minor additions to previously-existing
families.
2. NXP seems to have struck an exellent balance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simplicity with their flash MAM. I enables the CortexM3 core to play with
the big boys and their big RAMs, even putting them to shame in some cases.
3. With these numbers from NXP, I kinda doubt that their direct
competitors will have a the balls to get their own benchmarks certified for
the world to see.

If only we had benchmarks like these for the LPC23xx... though then NXP
couldn't continue to sell them once the 17xx range is fleshed out.

网友:
搞完了 PA: LPC2138+VS1053+CH376
想用 PB: 一片LPC17xx + 外挂DAC来代替

USB HOSTSTACK麻烦。。。
试用了iar自己的powerpac中的usbstack,只支持 scsi,sff-8070i,bulk only,兼容性好差。
另外还要使用将近 40K的RAM,FU**

读取文件速度也只有200kB/s左右,比PA方案的400kB/s读取率差太多了。
不知道有啥好用的USBH栈推荐?

另外LPC17xx的I2S不带PLL,虽然它可以小数分频,但jitter太大,虽说这一点一般无所谓,但与HIFI来说就不行。
所以我打算超频以期 I2S分频系数为整数倍。
LCM(8000, 11025, 16000, 22050, 32000, 44100, 48000, 96000, 192000) = 28224000
* 3 = 112.896MHz, 奇数不好用!

* 4 = 142.12MHz

在LPC1768的小板上OC了一下, 142.12M下USB stack还是可以用。
我想LPC17xx系列上限肯定很高,但nxp保留了一些实力,
因为现在它的FLASH CM3已经是市场上最高主频的了。

楼主:
高档电子表使用什么芯片还真没研究过
ARM希望芯片厂家使用Cortex-M0作为低功耗器件,可是很多厂家都说有自己的低功耗技术,而CPU核在功耗的权重很低,但CM0比CM3功能裁减很多,因此依然使用CM3(以后还可能用CM4)来生产低功耗器件,像ST,Energy Micro就属此列

楼主:
MCU超频会不会使它的工作温度范围变窄,或者抗干扰下降呢?
72MHz的速度的确低了些。不过我最近下载了一个MDK4.10,器件库中竟赫然列出STM32F20x的器件,这些器件主频120MHz,ST官网上没有,可能快公开了吧
东芝还有一个变态的TMPM320C1DFG,能跑到144MHz
估计Cortex-M3 MCU的制程可能要从180nm往90nm过渡了

网友:
toshiba 的那个是ROMLESS,
如果光是在SRAM里跑, (新塘)牛皮糖的一款ARM7就可以到100M

STM32F20x 大概就是 CM3 V2了吧,和NXP一样

超频的话,个人hobby用用没啥

网友:
ls用的啥DAC?,
我想找一个性价比高的DAC,
淘宝上CS4334倒是很便宜,估计是假货
不知道CS4344如何

如果超过5USD,那么还不如直接用VS1053了,它自带的DAC性能不错。IDR 100dB, SNR 94d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STM32确实不适合做一般的播放器,因为除mp3,wma和一些话音编码算法外,其它的格式对于STM32的资源占用,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是不能承受之重。不过STM32做一些支持简单音频功能的其它设备倒是还可以的
我说的不是资源占用,是IIS接口:
1.IIS Master模式无法同时兼顾USB/44.1k + 256fs MCLK输出。
2.IIS Slave模式没有硬件WS控制。
72MHz主频的STM32 HD系列要使用Sigma-Delta CODEC播放44.1k音频(这类CODEC要求同步的MCLK输出),Master模式只能输出46.876k,采样率误差达到6.29%。
如果用外部晶振......

网友:
国产芯的威力(但国内厂家只看重大单,没办法的事)
RK2808
l    65纳米低功耗工艺
l    ARM+DSP 双核结构,ARM  600M,DSP 550M
l    支持Android、WINCE mobile 操作系统
l    支持SDRAM、MOBILE SDRAM
l    支持720P(1280×720)多格式视频解码
l    支持多格式音频解码
l    支持12 bit ECC MLC FLASH
l    TVOUT 功能,CVBS/YPbPr/HDMI输出
l    Sensor 接口,支持高像素照相、摄像
l    内置高音质音频CODEC模块
l    内置CMMB解调/解码模块
l    支持SD/MMC/SDHC/SDIO
l    USB HI-SPEED OTG 接口
l    内置UART、SPI、I2C等通用外设

楼主:
怎么有点像是OMAP3530啊,要和TI玩

网友:
内存一定要大,大了的话就可以用cpp stl等好东东
不然 上一个目录下一个目录等功能播放就麻烦死了

网友:
咳,其实nxp的lpc313x arm9 很便宜的了,价格和带flash的LPC17xx差不多,甚至更便宜
HS OTG2.0
可挂SDRAM,NAND,SRAM很大(upto 192KB),除了没有FLASH
这个系列定位就是Audio PMP吧
但是业余条件BGA焊接还是麻烦

网友:
MDK4.10 CM4 test:

DSP指令不会自动加入,呵呵,大概CM3是CM4的子集,当CM3来处理吧

--cpu=Cortex-M4 --apcs=interwork -O3
                          THUMB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ALIGN=2

                  mac PROC
;;;2
;;;3      long mac(short * p1, short * p2)
000000  b570              PUSH     {r4-r6,lr}
;;;4      {
;;;5              int i;
;;;6              long mac =0 ;
000002  2300              MOVS     r3,#0
;;;7
;;;8              for (i=0; i<10000; i++)
000004  461a              MOV      r2,r3
000006  f2427610          MOV      r6,#0x2710
;;;9              {
;;;10                     mac += *p1++ * *p2++;
00000a  bf00              NOP
                  |L1.12|
00000c  f9304b02          LDRSH    r4,[r0],#2
000010  f9315b02          LDRSH    r5,[r1],#2
000014  1c52              ADDS     r2,r2,#1              ;8
000016  fb043305          MLA      r3,r4,r5,r3
00001a  42b2              CMP      r2,r6                 ;8
00001c  dbf6              BLT      |L1.12|
;;;11             }
;;;12
;;;13         return mac;
00001e  4618              MOV      r0,r3
;;;14
;;;15     }
000020  bd70              POP      {r4-r6,pc}
;;;16
                          ENDP

楼主:
遗憾的是至今还不知道CM4新增指令的细节。以前我记得Cortex-M3是不能挂协处理器的,所以FPU的功能不知是新加了指令还是从CM4开始支持协处理器了。其它的像SIMD, 饱和算术,MAC指令我想可能就是使用ARM架构现在的指令吧

网友:
类似SIMD,MMX,DSP指令,x86,ARM,DSP的C编译器基本不能自动加入支持,
一般就是公司出个dsplib

网友:
编译器是可以支持的。但是,一般需要使用额外的选项开启这个功能。

而且,自动推断的话,C语言代码描述需要具备相应的推断格式,具体的要看编译器的说明了。
其实编译器使用SIMD,DSP这样的指令,C的编写有点像Verilog这样,要体现出来对应的指令特性才行。

网友:
总之效果不好的说,简单的应用应该可以用intrinsics

网友:
回复 网友D:
ls用的啥DAC?,
我想找一个性价比高的DAC,
淘宝上CS4334倒是很便宜,估计是假货
不知道CS4344如何
如果超过5USD,那么还不如直接用VS1053了,它自带的DAC性能不错。IDR 100dB, SNR 94dB

CS4334是只值那个价,一般不是假货,不过多数是拆机。24-bit 192kHz带PLL、EQ、音量、3D增强、耳机放大、BTL喇叭放大的WM8978才10元,CS4334还想卖什么价?

楼主:
ARM公司在M4的发布稿上也说正在开发专为M4使用的DSP库,想必这些库是汇编写的,估计ARM也不指望能让编译器自己灵活运用这些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专用DSP库应该是指特定的数值算法,典型如FFT,FIR,IIR这样的。汇编写成,专门进行手工优化,达到最佳性能。

和一般算法需要的功能应该不是一个事情。

楼主:
ARM现在正在扩展CMSIS以支持Cortex-M4的新指令集,并且在开发一个针对性优化的库,以简化在CM4上信号处理程序的开发。这个库会包括形形色色的数字滤波算法,以及一般的功能,如数学_运算,三角函数,以及控制函数。滤波算法还会支持像MATLAB,LabView这样的设计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的LM3s9000系列带SDRAM控制器

网友:
ATMEL U -> bus

其实如果用SDRAM,还不如用ARM9了,现在便宜的很,TI,NXP...

网友:
早些年 intel 的 ipp 库有针对Xscale, IXP的,还有WMMX优化的,
现在好像没了,很好用,虽然优化的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MCU超频会不会使它的工作温度范围变窄,或者抗干扰下降呢?
72MHz的速度的确低了些。不过我最近下载了一个MDK4.10,器件库中竟赫然列出STM32F20x的器件,这些器件主频120MHz,ST官网上没有,可能快公开了吧
东芝还有一个变态的TMPM320C1DFG,能跑到144MHz
估计Cortex-M3 MCU的制程可能要从180nm往90nm过渡了

    STM32F107VCT6,我已经超频到400MHz,稳定运行了超过1周。

    我再测试看看,如果1个月下来没问题,我以后就敢在正式产品中用到288MHz。

楼主:
这么牛?!这可是5倍不止啊,这样的速度除了内存是问题外差不多干啥都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牛?!这可是5倍不止啊,这样的速度除了内存是问题外差不多干啥都行了

频率高了就干啥都行?还差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FLASH里跑的?
等待周期多少?
加压了吗?

我这颗LPC1768未加压到160M就不行了
比电脑的 E4300 1.8G到3G 差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在FLASH里跑的?
等待周期多少?
加压了吗?
我这颗LPC1768未加压到160M就不行了
比电脑的 E4300 1.8G到3G 差远了

    当然是在FLASH里跑,要不然,一断电得重新下载程序(我可没做自动加载功能)。等待周期是2。至于加压,3.3伏的,做死的,不可能加压。

    我想,FLASH的访问速度应该跟HCLK有关,HCLK的时钟(AHB总线的时钟)是系统时钟的1/4,也就是100MHz。如果HCLK的时钟改成系统时钟的1/2,死机。我STM32F103的超频测试中,系统时钟为144MHz(16MHz*9), HCLK的时钟等于系统时钟,能正常运行,但如果系统时钟超到160MHz(16MHz*10),HCLK还是等于系统时钟,只能运行几秒。系统时钟还是160MHz,把HCLK设为系统时钟的1/2,也能正常运行。如果系统时钟超到176MHz(16MHz*11),也只能运行几秒后死机。

    我在超STM32F107时,正常情况能超到320MHz是没问题的,只有一种特定的组合能上400MHz,其它组合都不稳定。

楼主:
STM32F107可能已经用了新的制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LPC17xx 系列MAIN SRAM是挂在CPU总线的,另外一部分在AHB总线

难道STM32。。。?

那么CPU再快,也是不停地在等待,这就是为什么电脑CPU需要大CACHE

网友:
也可以RAM CODE的啊,上电时自动初始化,即ROM拷贝到RAM

网友:
其实就是 Cortex A系列的阉割版
A系列的这些DSP指令早具备了

网友:
这些处理器都是越做越大了

网友(2010-06-12):
DSP厂家的压力岂不是很大!~~

网友:
电子表,ARM估计是不可能的了,430都做不了电子表那么低的功耗,电子表我猜是专用的IC,听说连那个电机的功耗平均才1到2uA左右

网友(2010-10-07):
长见识了

网友:
TI的C2000系列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等nxp的m4出来了,,,飞思卡尔一贯高价高姿态,不指望有廉价解决方案

网友:
等nxp的m4出来,哈哈,好好玩玩

网友:
国产芯的威力(但国内厂家只看重大单,没办法的事)
RK2808
l    65纳米低功耗工艺
l    ARM+DSP 双核结构,ARM  600M,DSP 550M
l    支持Android、WINCE mobile 操作系统
l    支持SDRAM、MOBILE SDRAM
l    支持720P(1280×720)多格式视频解码
l    支持多格式音频解码
l    支持12 bit ECC MLC FLASH
l    TVOUT 功能,CVBS/YPbPr/HDMI输出
l    Sensor 接口,支持高像素照相、摄像
l    内置高音质音频CODEC模块
l    内置CMMB解调/解码模块
l    支持SD/MMC/SDHC/SDIO
l    USB HI-SPEED OTG 接口
l    内置UART、SPI、I2C等通用外设

它是将自己的技术支持带进去了,也养了一批专门依靠她的方案公司!
rk2808也不便宜!
不晓得他这种思路能持续多9!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2011-05-11):
CORTEX-M4 只有NXP 有 ST  好像还没出来

网友(2014-03-11):
现在用得如何呢,准备上手呢
看好他的单精度浮点运算及dsp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