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了MAXIM寄来的 MAX6325ESA+ / MAX6350ESA+ 各2个.

楼主(2010-02-26):
请问直接用来校准4位半的表可以吗?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说不给申请(需要特别批准)了吗,好像基本只要是基准就这样,其它芯片无所谓,现在又恢复啦?

MAX6325/50 有 1mv 的 Init Err,用来校准 4 位半恐怕不合适吧 :) 0.02% 的误差了,基本上 4 位半的表指标一般的都有 0.02% 吧。

楼主:
谢谢楼上.那请问要校4位半的表用什么基准IC好呢?最好不用调,加电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最好.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2356&bbs_page_no=1&bbs_id=3057

可以参考这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