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简单视频监控(SAA7111+FPGA+DA+显示器(VGA接口))

楼主(2010-02-26):
做一个简单视频监控((AD)SAA7111+FPGA+DA(THS8314A)+显示器(VGA接口))
    用摄像头CCD采集的视频信号送给SAA7111进行DA转换,可以产生YUV信号或者RGB信号,再送到FPGA进行适当处理,再送到DA(THS8314A),接显示器(VGA接口)显示。
     这样一个东西,我想把它做出来,看起来是比较容易,但是我一步步做,却感到有点困难,有哪位仁兄做过这个的,或者类似的,请帮我分析分析。
看到一些超市,银行啊,那些视频监控系统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方案做出来的??
还有就是视频信号,又分图像信号,行同步信号,场同步信号,行消隐信号,场消隐信号等信号,在FPGA具体处理时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一个简单视频监控((AD)SAA7111+FPGA+DA(THS8314A)+显示器(VGA接口))
    用摄像头CCD采集的视频信号送给SAA7111进行DA转换,可以产生YUV信号或者RGB信号,再送到FPGA进行适当处理,再送到DA(THS8314A),接显示器(VGA接口)显示。
     这样一个东西,我想把它做出来,看起来是比较容易,但是我一步步做,却感到有点困难,有哪位仁兄做过这个的,或者类似的,请帮我分析分析。
看到一些超市,银行啊,那些视频监控系统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方案做出来的??

应该都用现成的芯片做的吧

网友:
超市,银行那些监控视频的应该是用专用芯片来做的

网友:
用FPGA接收视频信号只要根据H,V,DE找到有效视频数据就可以啦 ,看看那个时序基本上就知道了。
那些专用芯片又便宜又好用,但是无法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处理,用FPGA就是灵活,但是成本相应提高了不少。

网友:
还要考虑用什么来做缓存,SDRAM,便宜,控制复杂,SRAM,贵,控制简单

网友:
fpga估计不行,不要忘了,视频是隔行扫描,vga是逐行扫描,不是简单倍频就能解决的,涉及到运动补偿,抗锯齿什么的,有意可以先看看ITU-656。

网友:
可以参考DE2的范例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我公司某个视频处理项目中,
用了楼主所描述的方案,另加入了VGA 输入
具体IC如下:
MST9883 视频AD
EP1C3,
HY57V641620 SDRAM 8MB 4 bank ,
视频DA ADV7123,
楼主所描述的功能和VGA输入处理后VGA输出都已实现

网友A:
一个ccd控制模块,一个vga控制模块,一个sdram控制模块,一个da芯片控制模块就差不多了。
de2上面有类似的实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代码发给你。

网友(2010-04-15):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兄弟;资料发给我一份吧 5 2 8 7 6 8 2 0 #qq.com

网友:
你去找下DE2-70的光盘,那里面有现成的例程,你要找不到的话,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链接中我提出的问题,然后我给你一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7730&bbs_page_no=1&bbs_id=1029

网友:
只是实时显示不缩放不处理的话比较简单,也不用缓存,7111输出的16bit数据经过CPLD/FPGA转一下格式送到DA,视频DA可以用像CH7004 CH7013之类的

网友:
如果不带存储的话,用tw2835+单片机就够了,单纯预览什么的

网友:
看我的签名,有VGA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 应该是 要AV 转 VGA芯片就完事了。

网友(2011-08-05):
都是专用芯片的天下,这也是fpga的优势所在,其实cpld加sdraM也不错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不过不知道这些成本一共得多少

网友:
记一下  以后用的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视频监控系统,有机会联系我吧,大家可以一起学习!我的QQ号码:82290631,加我时请表明原因,呵呵

网友(2012-08-19):
mark VGA FPGA 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ccd控制模块,一个vga控制模块,一个sdram控制模块,一个da芯片控制模块就差不多了。
de2上面有类似的 ...

你好我正在研究这方面视频图像这块,初学者问题多多,你能把资料给我也发一份么,1961999847@qq.com 谢谢高手了。。。。

网友(2014-01-02):
mrak 保存下。不过不知道,谁会搞高分辨率cvbs转换为低分辨率cv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