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雕刻机走刀速度慢,跟那些原因有关。

楼主(2010-02-26):
我自己DIY了一台雕刻机,但调试中跟高手发的视频对比总感觉走刀速度太慢,我使用的是MACH3,执行圆弧刀路时X,Y轴动作很不连贯,请教高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要说详细点啊。。。三言两语的叫人家怎样帮你?图片也应该有吧,有时图片能说明很多东西。

网友:
1.在设计中修正进刀速度。
2.如果电机参数不对,可在MACH3中修正电机参数。

网友:
支持2楼的观点,
选摩擦更小的滚珠丝杠+导轨结构

网友:
看下SMT机的结构,那个快啊。

网友:
损失一点精度,用锣距大一点的丝杆。

网友:
走圆弧慢应该只是软件设置问题,看看运行的时候界面上F值多大,说不定只有5,,,修改程序里运行速度,还要看下电机设置参数,看下最高速度是否太低,一般机器只要不失步,机械上面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它不会聪明到害怕失步而自己降速的地步。如果螺距很小,没办法的话就减小细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跟使用 mach + 并口方式有关,因为设置我以经试了很多遍,但效果不是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