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图中SOT-23封装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0-02-26):
首先感谢论坛平台,见这里各路高手云集,特来此讨教图中SOT-23封装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不知道这玩意干嘛用的?我也拆过不少,一开始以为是三极管

楼主(2010-04-08):
回复 网友A:

高手们都不出声限?

网友:
BAV

我用过BAV70 上面打的符号 是A4

就是2个二极管相连。封装小了点

网友:
双二极管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是我没讲清楚,元件上打的是 XY

网友(2010-06-25):
不就是二极管么

网友:
结场效应管?

楼主(2010-12-16):
回复 网友B:
结场效应管?

好象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