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RTT的coldfire版本

楼主(2010-02-26):
在网站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coldfire版本的RTT  请问版主coldfire版本的RTT哪里有的下载,想研究下

网友:
没得下载,这个版本只在0.2.x系列中出现过,这几天我把它放到google svn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oldfire这种冷门的东西就这点很悲剧,资源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别忘了哈,小弟一直在等待啊

网友:
ffxz请把所有支持的都放出来吧,现在我手上有的板子,好像新的RTT都不支持了

对了,那个网络收音机的板子可以买了吗?我买一块当开发板用啊,这样学RTT就方便了

网友:
记着的,coldfire的分支我已经拿到了,是针对mcf5282的,打算先用QEMU仿真通过后再发出来吧

moying050,你用的是哪款coldfire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QEMU都能仿真一些什么芯片?是不是没有板子的时候先用这个学习RTT就可以呀?

网友:
QEMU能仿真的比较多。不用板子的情况下,可以用Keil MDK仿真,也能够用QEMU仿真一个mini2440出来。目前STM32网络收音机应该没有硬件了,缺少焊接的人员啊。

网友:
焊接不是问题哦,有散件就行啊,还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接不是问题哦,有散件就行啊,还有吗?

我先了解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了,我就不到处乱找了,也省得自己画板了,有的话先弄一个玩玩,先从搭环境开始,以后争取都用RTT做OS了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网站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coldfire版本的RTT  请问版主coldfire版本的RTT哪里有的下载,想研究下

人呢?是否确定需要RT-Thread/ColdFire的移植?如果确定需要,我check in到google svn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我用的是mcf52235,v2核心的处理器

网友:
能给我发邮件吗?我先把代码给你吧,希望能够在你的板子上跑起来,这样的话也基本上算一个能够使用的移植了,如果是一个不能运行的移植就没太大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mcf5282也是V2核心的处理器,移植起来困难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coldfire移植的代码已经发给你了,如果验证没问题(或者在它的基础上改成一个mcf52235移植),将把它check in到google svn中。

mcf52235问题应该不是太大的,主要是内存方面的配置需要改动。不过对coldfire不太熟悉,不知道一般使用的是哪个编译器。这里默认使用GCC编译器。

网友:
我也有coldfire V2的板子,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有coldfire V2的板子,可以试试
你的是什么芯片型号的?通常使用什么编译器?

如果使用coldfire的人也比较多,可以考虑长期的做一个RT-Thread/coldfire分支维护。

网友:
MCF52259 V2 微控制器系列
编译器一般用codewarrior 7.1 for coldfire
说实话,用coldfire的人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52259  64k的ram  我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V2控制器系列应该区别不大,就是外设多少而已
跑起来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
32k的ram有点小,跑一些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