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135做数字电压表,最后一位稳定性怎么样啊?

楼主(2010-02-26):
我在用7135做的数字电压表测量一节5号电池电压,末位一直在1.6077-1.6078-1.6079三个值上跳,有没有可能做到稳定不跳,如果能需要考虑哪些问题,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二。先谢过了

网友:
看本版旧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必要重复。、

网友:
做得好的话,应该是一个字都不跳的

楼主: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目前在洞洞上已经实现一字不跳,基本总结如下:
1、基准源2脚需要处理得当,我在2、3脚间并了一个4.7u的钽电解。
2、地线(3、24、9脚的接地点选取需要注意),因为3脚是参考的公共端。
3、CLK时钟必须稳定,原来用AVR的rc时钟分频得到100KHz,就有1个字跳动,最后改成外部晶振就很稳定。

网友:
玩7135的人还挺多,不错。

楼主:
另外最好可以给电路加个屏蔽壳,可以增强稳定性。剩下的就是解决长期稳定性、重复一致性和线性度等问题,另外我是采取读BUSY信号来读取转换信号的,实验中发现读取busy和直接读取BCD码结果是一样的(注意的是读busy时,需要减去1001才是正确的)。

网友:
读取busy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0-05-15):
同意楼上的 开始也是读的BCD码  接线好多

网友:
不跳还好解决,最大的问题是线性,需要一台好的高位数字表来标定。那个积分电容对线性的影响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