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GPRS模块功耗

楼主(2010-02-27):
看到MSP430和AVR有那么多的功耗比较 我突发奇想 有高人研究过各大GPRS模块的功耗么?

网友:
我不是高人,但GPRS的功耗很大

网友:
待机18mA,传输时400-800mA

网友(2010-05-03):
回复 网友A:

进入低功耗模式,能达到2-3mA

外部协议栈:平均电流 220mA
内部协议栈:平均电流 150mA

选择有方,选择M580/M590/M18

=============================
有无线,方精彩!
Let's enjoy the wireless life
=============================

网友(2010-06-06):
回复 网友A:

没有把!我穿了电流表在GPRS模块工作的电流都没有那么大啊

网友:
低功耗是在GPRS在线状态吗?

网友:
可关段电源~需要的时候工作,不需要的时候关闭~

网友:
对的,采用单片机控制GPRS的电源

网友:
不发数据的时候小,发数据的时候大。

网友:
毕竟有2W的发射功率,还是要比较大电流才行的

低功耗模式节电效果明显

网友(2010-07-09):
和手机差不多。 待机时功耗小,几十mW,通信时功耗大。1W-2W

------------------------------------
GPRS/CDMA/3G模块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

网友(2010-08-23):
在休眠模式下的功耗最小,发射功率最大也就2W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