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C编译软件 PM+如何设置才支持汉语

楼主(2010-02-27):
NEC C编译软件 PM+如何设置才支持汉语(想用汉语写注释)

楼主:
谔谔,无人问津

网友:
//  /*  中文注释  * /  //
这样看看

网友:
容易出问题。
不支持双字节字符
在EXTEND菜单里设置是支持日本汉字

楼主:
不得行啊,曾经试过加 -ZWP 好像可以,最近又不行了……

网友:
不要用汉字注释,没准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

不过可以用第三方编辑器编辑,在PM+中编译

网友:
不要在写汉字在里面,容易出错

楼主:
用外部编辑器,结果外部编辑器也出现了(重新开机,有某些源文件出现乱码),用的是ulartedit编辑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无法解决,PM+就是不支持中文注释

网友(2012-01-04):
身为程序员,这点问题都不会解决?
自己做个预编译器,把中文注释都变成空格
把引号中的中文都变成\xAB\xCD,要转什么编码你自己说了算!

然后把这个exe加入编译器的IDE配置,
万一遇上RZIDE,没这功能,你就替换原编译器的exe名字(原名改掉),自己的预编译器处理后再调用原编译器的exe

网友:
不支持,容易出问题,有时候中文注释的语句编译器会不编译。

网友:
这么简单把TOOL-->Compiler Options 中的OUTPUT选Kanji Code of Source 中的None
然后Enable c++ Comment ,Ignre for//选上,这样就可以注释中文了

网友:
PM+还可以外挂编辑器,这个也可以注释,这样通过设置可以跳转到哪个文件的哪行上面

网友:
为什么现在RENESAS技术支持不回复了呀,这么多问题请版主回复呀

网友(2012-05-09):
原来真的可以注释啊,来学习了,。。。。。。

网友(2012-06-13):
换CUBESUIT+吧,好用。

网友:
nec单片机比较冷清啊。

网友:
putsring(addr,"我爱中华");//其中,中文都乱了,不知道输出是否正常,等待测试……

网友A:
putstring(addr,"我爱中华");//其中的“我爱中华”乱了,怎么办呢 ?

网友:
NEC 编译器比较RZ,不支持中文,所以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tstring(addr,"我爱中华");//其中的“我爱中华”乱了,怎么办呢 ?

结果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