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clk一分频、二分频上升沿不对齐的问题?

楼主(2010-02-27):
以下vhdl代码实现对CLK 一分频(CLK1X)、二分频(CLK2X)功能,器件型号为EPM7128STC100-10,仿真的结果是CLK1X比CLK2X输出延时整整大一倍(5ns,10ns)

请问要怎么改才能让CLK1X、CLK2X上升沿对齐?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anchester is
      port(clk,clr:in std_logic;
           clk1x,clk2x:out std_logic);
end manchester;

architecture manchecode of manchester is
signal count2: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p1: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lr='1' or count2="11") then
                       count2<="00";
                  else
                       count2<=count2+"0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1x<=clk;
      clk2x<=count2(0);

end manchecode;

分频器仿真波形 (原文件名:wave.JPG)

楼主:
自己顶一下,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
同步时钟试试

网友:
你的CLK1与CLK是组合逻辑关系,CLK2与CLK是时序(触发器)关系,路径不同,从你的需求看,不好处理,主要是CLK与主时钟同频,没法,除非你用2倍的CLK,并在这2倍频率的CLK下把数据打出,相互间延时大约会1-2ns的(与IO布局有关)

网友:
根本无法做到同步。后仿真。

网友:
对时钟边缘有要求的请使用pll,用逻辑单元来进行分频,边缘和抖动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上升沿对不起的问题

网友:
器件的传输延时 10nS 别想对齐

网友:
你把仿真的始终改成1Hz 然后就齐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MS我太理想化了。PPL我还不太了解,2楼、3楼py的建议我会试一下。8楼py的注意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