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关闭UDP链路

楼主(2010-02-27):
请问UDP链接成功后,用AT指令例如AT+CIPCLOSE  指令想关闭模块,但是模块吧这条指令当成数据了,给发到PC上了。

请教各位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啦,你把模块的电源拔了再插回去。就OK了啦。

我小声的告诉你还有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锤子对准 那GPRS模块用力砸下去,那样也可以关闭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