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过孔电流计算工具

楼主(2010-02-27):
也不知道有人贴过没。。。

楼主:
一并再发个 Copper Current Nomograph

网友:
反正我没见过  谢谢分享

网友:
过孔电流计算工具正是我要找的,简单、直观。
Copper_Current_Nomograph 也很好。
谢谢华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JQ_Lin 老师,你打错字了。是“花” 。。。比较少见。

另,不是很喜欢XLS的,打算把它做成软件(包括那个图)。
其实网页形式也不错,不过俺不喜欢JS,至今也不会。

网友(2010-04-18):
非常好,以前过孔电流我都是估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  Copper Current Nomograph  怎么用?先谢谢!

楼主:
几个单词:::
===============================
Nomograph :诺模图、算图。
CONDUCTOR :导体
CROSS SECTION:截面
===============================
第一个图是外层用的,第二个图是内层用的。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PCB外层某根走线在 45 摄氏度条件下,需要电流 3A,要求得所需宽度、厚度:

从第一个图上半部分的45度那根曲线,以及Y轴的电流 3A,可以在X轴上得到截面 0.030 平方英寸(图的下半部分)。

如果铜箔厚度为1oz,从图的下半部分那根 1oz 的斜线,以及截面x轴的 0.030,可以查到Y轴的线宽 在0.020~0.030 之间,但略小于 0.025inch,取值不必严格,大致为 0.025inch,也就是 25mil的线宽。

我感觉其实这种图似乎已经不太适合计算机了,但如果做成软件,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还是蛮好的。

网友:
谢谢 huayuliang 花生 热心帮忙,还有个问题,图上的温度是指工作环境温度还是pcb在此电流的允许温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工作环境温度。
不清楚是否计算了该电流下的自身发热导致的温升。不过似乎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请教 花生 :
为什么那个 最好的计算器 算出来的过孔电流还有pcb线宽电流和这个帖子里的图表还有计算器算出来的差别很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对照了下,没什么区别啊。你可能弄错了温度。那个诺模图例的温度可以算做是允许温度。
SaturnPCB 设计工具需要输入两个温度。一个是环境温度ambient,一个是温升rise。
比如 环境温度 25,温升20,就等于我在前面的回帖里假定的45度。
再指定 conductor width 为 25 mil,计算后得到 2.9058 Amps。如果按诺模图不做近似取值,差不多是 24mil,对照SaturnPCB得到的 2.8211 Amps,区别不大。
诺模图本身就是从公式得来的图表方法,只能获得近似的值,但也没比要弄的太精确,毕竟实际的值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2010-06-25):
工具不错,很实用~

网友:
MARK,暂时用不上.

网友(2013-02-26):
mark,非常管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