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设备外壳的的漏电流

楼主(2010-02-27):
有一个项目,要求在塑料外壳上加3KV的交流电压,然后测量壳体的漏电流(不需要非常精确),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先谢了

网友:
摇表是直流500V
耐压测试仪可以测到毫安级别
好像还有一种漏电流测试仪

网友:
好多耐压测试设备都有电流表的,
fluke 也有相关设备。

楼主:
谢谢了

领导是想设计电路,加入到自己的产品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个项目,要求在塑料外壳上加3KV的交流电压,然后测量壳体的漏电流(不需要非常精确),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先谢了

用专门的耐压测试仪 电压加在端子与外壳之间
我们有一台 可以定一定的时间 比如6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