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unable to halt arm core"困扰了很久了

楼主(2010-02-27):
我用的是SEP4020,采用的ARM720T内核,在使用JLink commander下载自己编写的程序的时候,使用h指令来halt内核的时候,经常会提示unable to halt arm core的提示,而且此提示的出现比较随机。无法停止内核就会造成无法使用jlink访问CPU寄存器和内存中的数据。请大侠们帮忙想想会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使用MMU的,不晓得板子在没有系统的时候会执行什么乱七八糟的代码,我自己编写的程序的还没有开始执行的时候,就提示unable to halt arm core了,请问MMU对这个问题有影响吗?

网友(2012-07-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2-09-26):
解决方法:
打开jlink command,在开发板上电,Jlink连接好的情况下输入Halt命令,Halt内核后不要关闭命令行窗口,然后打开AXD或者Keil进行调试即可;

如果上述命令执行后无法Halt内核,在Halt(h)之前输入Reset(r)命令,然后再Halt;

如果还是不可以,对开发板重新上电,上电后迅速执行上述操作。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由于Flash内的程序开始运行后对JTAG时序产生了影响,如果条件允许(如近期主要使用ADS调试,而不需要系统Boot),可以使用SEP4020专用的Flash擦除工具擦除Flash。

极端情况下,可以吹掉Flash。

网友(2016-04-19):
验证一下,试试

网友(2016-07-18):
没接reset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