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啦!50块钱就能搞定的10kHz OLED屏示波器!

楼主(2010-02-27):
这玩意儿是我的毕业设计,原本是用来做市电电能质量分析的示波器。前面放了个预告,然后就闷头弄了半个月。现在基本上完成了。
    屏幕25块钱。总成本算起来50块钱左右。
    附件里有详细的制作文档。给个裤子不过分哈。

    指标如下:
    带宽10kHz。
    信号幅度-20~+20V
    2通道(1默认为电网耦合来的信号)

    自己做来用来观察一般的信号是可以的,增加调理电路和传感器就成了脉搏或者心电示波仪了。
    废话先不多说,上几张图先。

软硬件工程文件:

网友:
呵呵 羡慕~

速度插入前三,此贴必火.
>>>>>>>>>>>>>>>>>>>>>>>>>>>>>>>>>>>>>>广告位招商<<<<<<<<<<<<<<<<<<<<<<<<<<<<<<<<<<<<<<<<

网友:
先MARK,有空再研究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屏,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不错,顶了
另:这屏几寸的?25貌似挺便宜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10KHZ···看音频不够····T T杯具了···

网友:
屏是哪里整的啊,很好看。

网友:
屏幕25块钱,那里有?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beb1b5e21d9cc0f2a5cd397a013f2f9.htm?cm_cat=0&pm1=1

参考链接里的这个东西,我是去年12月份在淘宝买的。我买的那个模块已经带有高压电路。
不过奇怪的是淘宝上现在都没有卖了。这个屏最便宜的,不带高压电路的版本才12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KHZ···看音频不够····T T杯具了···
我这个用的是25Mhz的有源晶振,带宽10Khz。你可以靠虑用QPF封装的M16+有源晶振,可以超频到40Mhz以上。
那样的话音频应该是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很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KHZ···看音频不够····T T杯具了···
我这个用的是25Mhz的有源晶振,带宽10Khz。你可以靠虑用QPF封装的M16+有源晶振,可以超频到40Mhz以上。
那样的话音频应该是够的。

40M有點誇張吧,我今天用mega168V-10AU, 工作電壓5.1V,上了個20M晶振直接不工作...程序都下載不了
後來換成12M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0KHZ···看音频不够····T T杯具了···
我这个用的是25Mhz的有源晶振,带宽10Khz。你可以靠虑用QPF封装的M16+有源晶振,可以超频到40Mhz以上。
那样的话音频应该是够的。
40M有點誇張吧,我今天用mega168V-10AU, 工作電壓5.1V,上了個20M晶振直接不工作...程序都下載不了
後來換成12M就正常了

要用有源晶振,并且,晶振走线要短。我测试过很多块M16,DIP封装的最多上到30Mhz,QPF的可以到40Mhz。

网友:
我试过M8直接用网卡上拆下的25Mhz晶振,很正常的。
关键是用要把熔丝位“CKOPT”编程。

网友:
【32楼】 i387DX
我试过M8直接用网卡上拆下的25Mhz晶振,很正常的。
关键是用要把熔丝位“CKOPT”编程。

--------------------------------------------------
關鍵是像我前天那種情況是根本連ISP模式都進不了.
你能夠編程熔絲位"CKOPT"說明系統已經是工作的,編程熔絲位"CKOPT"只是為了進一步確保系統穩定而已.
不過有源晶振的方法可以試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32楼】 i387DX
我试过M8直接用网卡上拆下的25Mhz晶振,很正常的。
关键是用要把熔丝位“CKOPT”编程。
--------------------------------------------------
關鍵是像我前天那種情況是根本連ISP模式都進不了.
你能夠編程熔絲位"CKOPT"說明系統已經是工作的,編程熔絲位"CKOPT"只是為了進一步確保系統穩定而已.
不過有源晶振的方法可以試驗一下.

是的,有源晶振必须的

网友:
谢一个,对这个屏幕很感兴趣

网友:
积分:44
派别:
来自:
呵呵 羡慕~

网友(2010-04-11):
回复 楼主:

顶下,顺便做个MARK

网友:
怎么只有点?
线没有连起来?

网友:
建议穿裤子

网友(2010-08-05):
屏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什么型号?
SSD1332
96x64 dots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挺好啊,请问ssd1305 spi接口,vcc接12v ,屏是不是应该亮才对啊?

控制波形示波器看了,都正确;

Set_Display_On_Off(0x01);                // Display On (0x00/0x01)
这样测试屏也没反应;
请问如何简单测试屏有问题和没焊好的情况呢?接线对吗,spi控制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挺好啊,请问ssd1305 spi接口,vcc接12v ,屏是不是应该亮才对啊?
控制波形示波器看了,都正确;
set_display_on_off(0x01); // display on (0x00/0x01)
这样测试屏也没反应;
请问如何简单测试屏有问题和没焊好的情况呢?接线对吗,spi控制方式;

引用图片

我买的屏是带了升压模块的,用的并行模式
你可以检查下对应的寄存器是否有写错

网友:
支持    研究下   换个别的屏试试

网友:
看了LZ的几个帖子,都是精品!

网友:
这款OLED屏还是蛮漂亮的 有时间弄一块来也玩玩

网友(2010-10-21):
回复 网友B:
先mark,有空再研究

看看

网友:
这个屏看着好面熟,好像我以前买的和这个一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54350779

网友(2011-03-15):
屏的确很不错,有空买一个玩玩!

网友:
买不到这个屏幕,可以用别的屏幕吗

网友(2011-05-26):
这个屏我还有几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QQ是多少?可以请假你下吗?
能不能说说你思路活方法啊。我想测量交流电压或者电路,在显示出来。
在做个欠压,过压报警等等---
希望能多指教。
编译通不过,好像很多的头文件不在工程里。能不能把头文件放在工程里面

网友(2011-07-09):
很牛啊!!
佩服!

网友:
只用单片机做的话带宽就非常有限吧?用FPGA做前级信号处理是否就能将带宽进一步增大?

网友:
记号.
找了下,  楼主最近一次出现,是去年8月.

网友(2011-09-02):
能做出來, 真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