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串口 delphi上位机源码 下位机源码 Tchart实时曲线

楼主(2010-02-28):
家里气温15度 我对着芯片使劲哈气 把他哈到了 20度

--------------------------------------------------------------------------------------------------------------------------------
================================================================================================================================
--------------------------------------------------------------------------------------------------------------------------------
下位机发送的数据格式
         Value=ADC_Filter();

         temp=(1.42 - Value*3.3/4096)*1000/4.35 + 25;

         printf("%s%c%c%c%c%c%s","#**",(int)Value/256,(int)Value%256,'&',(int)((temp-(int)temp)*100),(int)temp,"**%");

上位机处理  串口接收中断里面
move(buffer^,pchar(@rbuf)^,bufferlength);

p := StrPos(pchar(@rbuf), '#**');

if (p <> nil) and (p[5]='&') and  (p[8]='*') and ( p[9]='*') and (p[10]='%') then
  begin
        ---------------
  end;

我的下位机发送的是 ascii  不管什么数据都转换城ascii发送  。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比如 要发送 11.25这个数  直接发送  。但是上位机该如何处理的?

还有除了  使用StrPos这个函数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谢谢
--------------------------------------------------------------------------------------------------------------------------------
================================================================================================================================

网友:
家里气温15度 我对着芯片使劲哈气 把他哈到了 20度
-------------------------------
你没少使劲哈...

hehe .

网友:
mcu自带温度传感器?这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精确 。
手册上说的:
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随温度线性变化,由于生产过程的变化,温度变化曲线的偏移在不同芯片上会有不同(最多相差45°C)。 内部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于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的温度。如果需要测量精确的温度,应该使用一个外置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明白了,即使这样也比没有强呀

网友:
呵呵,很不错,对电路可靠性监控有用。

网友:
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是不是一个鸡肋?
在开发产的时候,怎末把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应用到产品设计中?
譬如说,当环境温度高于60°,设备处于保护状态,停止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置的不精确 。人家手册说了
内部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于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的温度。如果需要测量精确的温度,应该使用一个外置的温度传感器。

stm32的AD 有个功能  模拟看门狗

如果被ADC转换的模拟电压低于低阀值或高于高阀值,AWD模拟看门狗状态位被设置

网友:
很好呀。谢谢啦。

网友(2010-03-31):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比如 要发送 11.25这个数  直接发送  。但是上位机该如何处理的?

如果11.25的小数点是固定的,可以乘以100或除以

网友:
要查表不?

网友C:
发送浮点数的话,直接把内存内容发送上来就可以了,一个FLOAT型就是32位,发送到上位机之后,强制转换为float型即可。

网友:
高人  顶一下!!

正在学习ing~!!~!

网友:
把发送和接受数据用十六位数据,即串口8位数据位的话,传两次…应该可以解决“11.25”问题。欢迎拍砖

网友(2010-08-16):
上来支持一下,这个东东很好玩!我喜欢呢!

网友:
误差太大了,我用的STM32都有五六度的初始误差。

网友:
阿收拾收拾

网友(2010-11-01):
没想到这里面的高手这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误差太大了,我用的stm32都有五六度的初始误差。

这个不一定是单纯的初始误差,与单片机核心发热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2010-12-14):
“家里气温15度 我对着芯片使劲哈气 把他哈到了 20度 ”
哈哈!

网友:
依然受到电源电压影响,精确度不行,不过作为芯片监控也够了

网友:
上位机,我喜欢!

网友(2011-03-02):
mark 开始学Delphi中

网友(2011-05-19):
正要学习上位机呢~

网友(2011-08-01):
谢谢,我是冲着曲线图来的

网友:
TDada = record
  case Byte:Integer of
    0:(f:Single);
    1:(s:array[0..1] of Word);
  end;
我们做modbus时这样用的

网友:
正需要这东东

网友:
可以检验AD采样程序

网友(2013-05-04):
mark一下,上位机做得不错。

网友(2013-08-29):
学习下,第一次写,读出的是131度 娘的

网友:
附件貌似挂了  楼主

网友(2013-10-13):
引用 网友C:
发送浮点数的话,直接把内存内容发送上来就可以了,一个FLOAT型就是32位,发送到上位机之后,强制转换为flo ...

大哥,你一句话,我醍醐灌顶,十分感谢。

网友:
回个帖子,表示对楼主 “哈气” 功夫的佩服···

网友(2014-08-05):
好东西! 以后会用到滴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2014-09-19):
好东西 马克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用过,学一下怎么用

网友:
每个之间用回车换行分隔上位只要找这两个就行,之间的部分转成字符,然后成数据

网友: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stm32的温度传感器不太准, 还是挂一个ds18b20吧, 著名的85゜

网友(2014-12-03):
上位机使用控件能发一下吗?

网友(2016-02-16):
我是冲着上位机来的

网友:
上位机不错,是用什么软件写到?

网友:
DELIHI Tchart实时曲线感谢了

网友(2016-05-24):
打开以后不能编译时缺少控件吗?你这基于delphi什么版本做的?正在学习

网友(2016-10-09):
聪明的程序员用Delp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