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充放电管理ic选择、推荐 ?

楼主(2010-02-28):
在公司刚开始做产品 选用3.7v锂电池做后备电源
充电管理ic种类太多
对这块以前也没接触 不知如何选择
麻烦各位高手推荐一下 需包含过充、过放保护
对于这块设计的注意点也请各位指点一二
电路要简单(考虑成本)

网友:
兄弟我来给你推荐几款 我是南京拓微深圳办的 是电源管理IC设计公司,我公司有4款充电管理IC,TP4054 4055 4056 4057 现将4款IC规格书发你看看,充电电流500mA以下 可以用4055和4057 ,其中4057是双灯指示的,4055还有防锂电反接功能,500mA-1A的就用4056.我电话15811816496  QQ327234446 黄生  有任何疑问随时和我联系。

网友:
晕 不知道是网速原因还是什么 PDF传不了  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 我与你联系 发资料你看看

网友:
lt4054啦!国内有很多仿凌特这款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我看了一下资料
两位提供推荐和我之前看过的MCP73831 功能电路都差不多
不过可惜都没提供过放的保护 呵呵不知我有没有看漏
Maxim的ds2720提供的比较全面 但成本的话。。。。 呵呵
电路也不那么简便 郁闷

楼主:
如果不考虑过放的话 呆库房时间一长
估计出货的时候 电池都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
LZ:你的产品不带硬件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带的 是密封的机壳

网友:
TP4054 4055 4056 4057 只要一到两元。确实不错。我也打算先从网上搞几个试试。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 我就是南京拓微 做TP的原厂 我这里价格更实惠

网友:
LZ看看上面我发的TP4056的资料 单价是在1.4RM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 资料已经看过了 用来做充电器
这些确实是不二的选择
但是放在我的上总觉的不怎么合适
(我的是平时有外部电源供电及给电池充电 外部掉电后再电池供电)
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啊 这方面以前也没搞过

网友:
过放有锂电池内的电量管理IC会控制的!建议你用带保护板的锂电,如手机上的这种这样用4054来管理充电即可

网友:
或者用一颗809来做硬件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 809 具体是?

网友:
电压监视器呀!如SP809,IQ也就几uA

网友:
用过TP4056,才1快多1PCS,做过一次5K的大货,感觉还行吧!

网友:
楼上的用过4056?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我是TP4056的原厂,看看能不能交流下。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都是功能残缺的单节锂电芯片,
AXP1802 深圳的,功能全面,带电量监测..

网友:
AXP1802 应该是单片机做的吧?请问下AXP1802价位如何呢?

网友:
推荐Ti 的max1879, lt的ltc4002

网友:
ls2858 3元一片 充12V锂电  就是外围电路有点复杂 我有pcb现成的 国内就一家代理 我们产品在用

如果考虑成本 支持台湾芯片

注意以上很多是单锂电的 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ding

网友:
回复 网友D:
ls2858 3元一片 充12V锂电  就是外围电路有点复杂 我有pcb现成的 国内就一家代理 我们产品在用

有没有LS2858的规格书?麻烦传来看看

楼主:
问题已大致解决 刚拆开电池包装 没想到 原来含保护电路了
条件有限 要不就上图了 呵呵
充电就选TP4056系列了
过些天就出pcb了 敬请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来给你推荐几款 我是南京拓微深圳办的 是电源管理IC设计公司,我公司有4款充电管理IC,TP4054 4055 4056 4057 现将4款IC规格书发你看看,充电电流500mA以下 可以用4055和4057 ,其中4057是双灯指示的,4055还有防锂电反接功能,500mA-1A的就用4056.我电话15811816496  QQ327234446 黄生  有任何疑问随时和我联系。

呵呵 谢谢 我现在在南京上班的

网友:
没关系 我们公司总部是南京的 我可以让南京总部给你发点样品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留个邮箱吧 公司不让QQ
已经基本定下用TP4057

楼主:
我邮箱 js_zhs@sina.com

网友:
好的  已给你邮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邮件已回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楼上能不能送几片TP4056玩玩?

网友B:
呵呵  没问题啊

网友:
20楼的兄弟,AXP1802是规格啊?有没有DATASHEET?麻烦您给小弟需要一份,谢谢!

网友(2011-01-07):
找了半天,
20楼的兄弟型号说错了
应该是AXP182,krosspower公司的产品
AXP192更强大,

网友(2011-10-05):
好,正在选充电芯片

网友(2011-12-15):
正在选锂电充电芯片,mark

网友:
标记一个,回来自己做一个玩玩

网友E(2012-04-17):
问一下12V锂电(也就是三节锂电串联)用什么IC比较好

网友:
那里有这种芯片卖啊。我想把一个手电改为锂电冲。把充电芯片放在手电里面。不充时取样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
除了axp182, 还有axp189

网友(2012-12-15):
引用 网友B:
呵呵  没问题啊

同求几块样片!

网友:
tp 系列的用得比较的多呢

网友(2014-05-10):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12V锂电(也就是三节锂电串联)用什么IC比较好

hi,你好,请问有什么好的三串的充电管理IC推荐吗?

网友(2014-06-20):
那保护电路呢?

网友:
同问,12.6V的充电I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