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手nios,在下载的时候遇到问题 了,很希望有人能帮一下

楼主(2010-02-28):
开发板上没有带flash,只带了epcs4和sdram,nios系统中用了sdram,全部调通之后,开始下载,用flash programmer下载,但是要怎么设置才能将fpga配置文件和nios程序一起下载到器件中呢??这样的话开机一上电就能运行程序了,

网友:
楼主,这样就已经把配置文件一起下载进去了啊,你在建立Nios工程的时候指向的配置文件就会一起下载进去,除非你一开始就没打算用那个配置文件。在后面的flash programmer中你可以看到有个配置文件选项,

配置文件选项 (原文件名:配置文件选项.jpg)
如果你原先已经指向了配置文件,那这个选项是灰色的,已经配置好了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要插JTAG口,不是AS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