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不能贴图片了吗 ?

楼主(2010-03-01):
论坛不能贴图片了吗 ? 图片可以上传,就是不能贴上传后的代码

提示如下错误:

网络传输原因导致不能提供响应,请刷新本页面,一般就能解决。如一直出现此故障,请手机短信或直接打电话给站长阿莫:13925800119,谢谢你的帮助!
      Error Code:
look detail

网友:
我也不能,上星期五就不能,今天还不能

网友:
网络传输原因导致不能提供响应,请刷新本页面,一般就能解决。如一直出现此故障,请手机短信或直接打电话给站长阿莫:13925800119,谢谢你的帮助!
      Error Code:
look detail

网友:
发现问题了

网友:
去掉这句就可以

楼主:
实验了,若不按LS(7楼)的处理,就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验了,若不按LS(7楼)的处理,就是不行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修改上传的图片文件名

网友:
是不是不能出现i_m_g字样?回复也一样出错,估计是这个问题

网友:
防止引用外部图片的一个小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