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pcat及各位高手,TC35i GSM模块在通话过程中,如何能识别对方按下的按键号?如打100

楼主(2010-03-01):
请教Appcat及各位高手,TC35i GSM模块在通话过程中,如何能识别对方按下的按键号?如打10086后按1,2,9进入相应功能。用AT命令控制还是要外加芯片呢?谢谢各位。

网友:
DTMF,我的垃圾L6不开按键音就没发打10086

楼主:
LS能不能详细点啊?我用单片机控制TC35i,通话过程中,单片机如何知道对方按了什么按键呢?要外加DTMF解密片子吗?还是直接用AT命令。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给你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查下 AT+VTS

网友A:
在GSM系统中,是不能直接支持DTMF的,me设备发送DTMF的实现,实际上是使用GSM信令来发送用户指定的字符,然后在局端设备中根据信令要传输的字符生成DTMF加入语音信道中去。所以VTS发送的DTMF实际上就是一些GSM信令,不是真正的DTMF,接收端收到的DTMF是移动网络局端设备根据信令产生的。要接收DTMF,和有线电话一样的思路,外部接DTMF解码芯片,GSM基带处理器不处理音频中的DTMF的。参考【3楼】的资料。

楼主:
谢谢 Appcat,有点头序了。

网友:
现在通行的思路是加一个DTMF解码芯片,速度快,稳定,成本高,
不过我怀疑以现在的基带芯片速度,应该能软件解码DTMF的,还在探索中...

网友:
AirPrime Q26就支持,可以通过AT指令或者OpenAT直接控制.不止是DTMF解码,还可以录制和播放语音
产品就例如我的Q26DTU

其它就不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irPrime Q26就支持DTMF解码?能否给手册看看,我正研究这个呢

网友(2012-07-31):
不好意思挖坟
谁能介绍几款能接触DTMF信号的GSM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GSM系统中,是不能直接支持DTMF的,me设备发送DTMF的实现,实际上是使用GSM信令来发送用户指定的字符,然 ...

很高兴的通知您,我们GU900D可以支持DTMF音频解码,其实是监听网络侧的用户按键拨号,大概方法是:

1. 模块A和用户B电话接通后,模块A调用指令"AT+EVTS";
2. 如果用户B按下键盘,在模块A的串口会发出提示:"+EVTS: <key code>"。

另外,我们还会支持用户定制录音播放功能,因此,现在大家可以不需要昂贵的音频解码器来做了。而且,在模块内部做录音播放,音质效果比外置的在MIC播放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