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飞再飞四轴,电池有点过放电了!

楼主(2010-03-01):
一不小心,没留意时间,昨天室外飞风比较大,也许有上升气流,有时不加油门也能直向上升,电池低压了,直到发现加大油门,飞不起来了才醒起没电了,此时电池已是过放电了。

看见MK有附件可以远程监控飞行参数的,但发现飞控板串口输出的参数在马达起动后就停止了,这样要怎么监控啊?

网友:
mk的程序确实是设定为电机启动后就停止串口数据传输的,可能是怕影响控制环的响应速度吧。

可以把程序修改一下,在电压低时发送一个指令来提醒操作者。

网友:
模型上的通常低电的监控作法是用高亮LED闪光。

网友:
mk低电压的时候灯也会闪,不过距离远了可能看不清

楼主:
MK的只是一个贴片灯。而且是在飞控上的,近距离也未须能看见,更不用讲飞起来了

网友:
原版的飞控用的是蜂鸣器吧,可能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