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米的长距离串行传输,哪种功率最小,485还是lvds?

楼主(2010-03-01):
长距离的通信中有时候在野外,而电池的续航能力很关键,哪个功耗最小呢

网友:
万能的马克也能解决功耗问题啊 : )

网友:
LVDS的标准驱动电流  3.5mA
485的是25mA

网友:
有lvds这种通信方式么?

网友:
lvds信号很弱吧,似乎适用与近距离高速传输,几百米能用嘛?

网友:
lvds用的多拉,NS有一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传输数百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因为标准是他家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可以传输数百米

当然数百米时候的速度可能会低许多

网友:
LVDS可以跑到几百米吗?
几百米估计应该用485吧。

网友:
搞个太阳能供电啊,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阳能的性价比和能量还是不够 不然蓄电池就没市场了

网友:
lvds不可能传输几百米的,用485,,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用风光互补方式供电。

网友:
为什么不用无线呢?
几百米的电线少说也要1百元的成本啊,跟何况还需要铺设的工程成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485功耗确实太大了

网友:
用微功耗的呀!

网友:
风光互补方式供电  回复【14楼】sgfgps
lvds不可能传输几百米的,用485,,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用风光互补方式供电。

有什么好推荐么?

楼主:
过些天把NS公司关于lvds扩大传输距离的应用学习后发上来

网友:
是用无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