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傻孩子atmega48 熔丝配置及时间计算

楼主(2010-03-01):
《深入浅出》书中P48 在配置熔丝设置中 图2-46 的 (a)和(b) 两图的配置位数值不一样
(a) 是 低位字节:7F 高位字节:DF
(b) 是 低位字节:7F 高位字节:DC

到底该用哪个配置位数值?

若采用给定的数值配置 请结合下面问题 如何来计算: 外部石英晶振8MHz 、时钟源、系统时钟频率、CPU时钟、一条nop指令执行时间
因为后续例程均采用此处熔丝配置  让我很困惑  至今仍未明白

另外能否把P10页的 指令的执行时间计算 更详细的讲解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按b里的,应该说a图抓早了,其实抓两张图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能看清下面的复选框里选了哪几个勾勾。请按照下面的勾勾来选就可以了。8M时钟,8分频后就是1M,所以一个nop就是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