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2132需要用哪个版本的仿真器和IAR?

楼主(2010-03-01):
现在用的IAR 3.41里面没有这款芯片,也不知道是否并口的JTAG仿真器不支持?

网友:
iar4.1里也没有这种型号

网友:
我用的IAR for MSP430 v4.21里面有,软件去官网上去下, 注册机在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2248&bbs_page_no=1&bbs_id=3064

网友(2010-04-02):
2132要用USB的仿真器,IAR430 4.11b及以上编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