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中用FLASH programmer无法下载程序,请教大师

楼主(2010-03-01):
在添加USB-blaster时出现 Select a JTAG device. If none are available, try a different cable.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教高手帮忙,我是新手!

楼主:
请帮帮忙,在此谢过.

网友:
不在flash programmer情况下,usb blaster好用么?你首先确定一下jtag模式是否好用

网友:
usb blaster仿真和下载都插JTAG口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帮忙,下载线是好的。我的板子只有一个AS口,没有FLASH,只有一个EPCS1。我想把NIOS 软核和NIOS应用代码都放在EPCS1中,是不是就用NIOS II的FLASH programmer 来下载?是用JTAG口还是用AS口?

网友:
好像9.1的版本有这个问题!

网友:
NIOS II的FLASH programmer 来下载用JTAG口

网友:
你先将sof下在到FPGA中,然后再用Flash Program下载,看看这时候能能检测到 JTAG device,你试试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nios的程序不能放到epcs1里面吧

网友:
EPCS只要在FPGA配置文件加入后有空余可以把程序放到里面去.
你用FLASH Programmer写EPCS在NIOS中有没有添加EPCS FLASH 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