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到底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01):
发现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单片机系统,地线怎么 处理才不会死机。。。。。

网友:
楼主先把你的错别字改了吧

网友:
接壳体,另外,电源离单片机远点,死机估计是电磁干扰原因。电源,数字地分开,最后于一点汇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数字地分开,最后于一点汇接。
?????

那我直接将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在一起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