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简易专用PLC原理图

楼主(2010-03-01):
我画的简易专用PLC原理图,输入输出光耦隔离,想用来控制电磁阀(1秒动作1-2次),不知是否可行,下载在外面用下载器,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不错!我焊的实验板也是这样!

网友(2010-10-28):
楼主你好,我看你的光耦好像没有真正隔离,你的24V电源和5V是同一个公共地线。最好用两组电源供电,才能隔离。有时间可以加我QQ:524782116,我也在考虑这个隔离的设计,诚盼回复。

网友:
一秒钟一到两次的电磁阀? 这么频繁?

网友:
我看过几个PLC中的电路,他们的24V和5V也是用的同一个地,有的输出也没有用光耦,我也想做个类似PLC的板子,希望能与大家多交流!!

网友(2010-12-20):
楼主的PLC有做出来吗?我很喜欢这样简单的结构。
我看TLP521的频率可以到20K.不知道楼主实际有没有试过。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吗?
另外关于电源的隔离是否有结果了。
如果有板,可否转让几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