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2500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0-03-01):
第一次用无线模块,如何能够知道CC2500已经发送数据和接受到数据。我是个新手,麻烦大家能够说的详细点 。。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
没看你说呢,
可以用SmartRF Studio配合硬件配置CC2500的相关参数
可以弄两套我做的调试工具去试试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e75ee0a68dd9d93e1bbf1f92f659994.jhtml

网友:
软件配置让发送/接收完成,GDO2上产生中断信号,就可以知道发送完成了没有

网友:
可以通过GDO口的配置,可以判断GDO口的状态来知道目前的发送接收情况。
如果IOCFG0_GD0设定为0x06,发送时当同步词汇传输完成后GDO0变为高电平,直到数据发送完成后变为低电平
通过状态的变化可以判断数据的发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