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新买的宝元M331I出问题了,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0-03-01):
用手轮在X1的状态下走XYZ任何一个轴都朝一个方向走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手轮线是不是松了?

楼主:
先感谢莫大在第一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1.手轮我们这里只有1个.
2.操作键盘我刚试了在倍率是10的状态下是有两个方向的 .

但用手轮在X10、X100的状态下运动XYZ都有两个方向呀就是X1状态下只有1个方向。

还有一个问题我这台宝元连得是步进驱动器 用共阳的接线方式只有一个方向 要是用差分的解法就有两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宝元里面还要设什么参数呀?

网友:
X1不要管了嘛,你做什么东东还要0.001?分中时大不了精到0.01,够用了。
都是步进系统的,就这样用吧。以前没这个情况那么就换手轮。

网友:
最安全的办法:找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