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一般热释电传感器(例:D203S),能不能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来读信号?

楼主(2010-03-01):
由于要读热释电传感器的信号,还有其他的信号,所以不想用热释电传感器传用IC,所以。。
或者加个LM324放大再接到单片机IO?

网友:
要先放大的

网友:
关注, 同问.

LM324,可以吗? 热噪声不是一点点....

网友(2010-09-15):
我侧D203s的输出怎么一直是0.7V左右呢

网友(2012-02-20):
当然可以,他的PDF文件里不是有例图么。

网友(2012-10-10):
谢谢,找到了这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