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无意中发现南京一家手机软件公司用的gui也是ucgui!

楼主(2010-03-01):
今天无意中看到南京XX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gui的代码,发现他们居然是抄袭的ucgui的代码。他们直接把人家文件头和文件名换掉了,其他都没有变。

再仔细看看代码风格,感觉ucgui更像是SEGGER公司的原创的。

网友:
难道是X可信

网友:
所以UC III不再开源了

网友:
实际上国内用的GUI,基本就这么几个:
类win32的,如minigui,然后就是从minigui派生出来的一系列GUI (虽然有些没明说,但从控件API什么的也能够看得出来)

ucgui一类的,不过真正用ucgui来改的不多

qt、gtk(一般用这个的底层处理有两个,DirectFB和TinyX),这些都是linux下的

RT-Thread/GUI则是从头写的,这个从代码风格可以看得出来,完全面向对象的形式,不管是C/S绘图方式,多线程实现还是workbench/view的归纳,都非常有新意。RT-Thread/GUI最开始实现时,参考了xynth,不过最后发现它内存占用会很大很大,属于非常吃内存的一类(它内部有窗口buffer,而且剪切实现也是那种bitmap、优先级的形式),所以后面又完全推翻从头来了。

楼主:
这段时间正在潜心研究RTGUI和minigui,呵呵,发现RTGUI写的确实不错。
在小系统,小资源的环境下,RTGUI应该是首选,minigui可能比较适合linux下面跑,minigui太复杂了,而且开源版的代码不是很好看。

网友(2010-06-25):
其实还有一些挺好的 microchip的图形库,国人的FLTK

网友:
我也打算学RTGUI了,上面提到的其它几个资料E文的,英语不好吃力啊,并且出了问题找谁咨询去?
ffxz 要是出一些书就好了

网友:
初期可以参考《RT-Thread实时操作编程指南》,其中有GUI相关的章节。打算对这个章节进行修改,热切的期盼大家给些建议,这样我也能够有目标的进行修改。

网友:
评论的很好!

网友:
segger公司是micrium的合作伙伴,也是iar的合作伙伴。你总能在他们的产品中看到另两个公司的影子,就是这个原因。ucgui是micrium制造的。国内和ucgui应用领域相当的产品只有寄希望于rtgui了!minigui的硬件资源要求很高的,不是ucgui和rtgui一个级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gger公司是micrium的合作伙伴,也是iar的合作伙伴。你总能在他们的产品中看到另两个公司的影子,就是这个原因。ucgui是micrium制造的。国内和ucgui应用领域相当的产品只有寄希望于rtgui了!minigui的硬件资源要求很高的,不是ucgui和rtgui一个级别的。

You are well right! RT-Thread/GUI或许就是下一代替换ucgui的开源方案的希望。

网友(2010-08-05):
回复 楼主:
今天无意中看到南京xx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gui的代码,发现他们居然是抄袭的ucgui的代码。他们直接把人家文件头和文件名换掉了,其他都没有变。
再仔细看看代码风格,感觉ucgui更像是segger公司的原创的。

是要看源代码才看得出来么?